焊缝长360MM,在起弧时有1公分处破开, 怎么调都不好

楼主(2012-04-12):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最近碰到一个难题想请教。

我用0.8MM厚的304不锈钢,圈圆后自动焊接,  不用焊丝,  直接焊的。焊缝长360MM,在起弧时有1公分处破开,  以后就好了,怎么调都不好。

请前辈门看有好的解决办法.谢谢啦.

网友A:
分段点焊固定
正喊一段
逆焊一段减少变形

网友B:
不能有间隙,你的工件没有定位好,起弧时有间隙,由于前部分焊缝的收缩,后面的间隙没有了,所以不会开裂。建议先将工件点固焊焊好。(由于你是不加焊丝焊接的,所以不能有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有间隙,你的工件没有定位好,起弧时有间隙,由于前部分焊缝的收缩,后面的间隙没有了,所以不会开裂。 ...

谢谢啦,我把您说的几项,都主意了,还是不稳定,干几个就又出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把您说的几项,都主意了,还是不稳定,干几个就又出现问题。

你的产品定位是靠工装固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产品定位是靠工装固定的吗?

有定位轴,另外用汽缸琴键式压紧。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段点焊固定
正喊一段
逆焊一段减少变形

谢谢您的关注。谢谢啦

网友:
你先把两边焊接完成 焊接长度可以不用太长 大约20MM就差不多了  中间多点几滴固定焊    后从两边往中间烧  一般就不会出现这样问题了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电流过大 引起变形造成的
   你可以安装这个方法试验一下  说不定有用  出棉设备 0.8不锈钢管我就是这么焊接的 不过我是用气体保护焊 成大约60度角焊接的

网友:
离端点约10~20mm处起弧,快速回到端点正常焊接,覆盖过起弧点后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