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solidworks2010做的有限元分析,怎么是乱码啊?

楼主(2012-04-12):
这是有限元分析后的结果,怎么是这个样子啊?

这是有限元分析过程中的对话框,怎么是乱码啊?

我用的solidworks2010做的有限元分析,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系统内有冲突了,看看重新启动后直接再打开这个程序试试。

网友B:
可能对SW的仿真能力理解得不够,但是对比ANSYS和ADAMS,SW的仿真是相对粗糙的,从设置到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对SW的仿真能力理解得不够,但是对比ANSYS和ADAMS,SW的仿真是相对粗糙的,从设置到结果

你确实理解不够,给企业用的有限元软件,精度是个浮云,决定设计结果的因素太多,根本不是一个区区有限元软件能摆平的,楼上莫非是学院出来的吗,这么幼稚,而且不回答楼主的问题,却肆意攻击Sw,是何居心

网友:
了解不够就敢胡说八道,你是蛋大还是二X,我就不判断了,按照你了解不够就敢妄断的逻辑,我也可以对你作一番评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实理解不够,给企业用的有限元软件,精度是个浮云,决定设计结果的因素太多,根本不是一个区区有限元软件 ...

在用SW的仿真经历中发现可选设定不够多,比如找不到最贴近工况的限位,分析过程中像楼主这样乱码出错的次数也有数次,在精度上没有实验条件我不敢说哪个准确,但是从上手程度和出错率上来说,就是ANSYS好些。这不是攻击SW仿真,是我个人的经历;不是攻击整个SW,我自己用的三维绘图就是SW,软件公司各有擅长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内有冲突了,看看重新启动后直接再打开这个程序试试。

我重启电脑N次都还是一样的!
是我装软件的时候没装的好?不过我也重新装过几次,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没遇过,无法诊断。实在不行楼主换个安装包重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