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冲床把M8六角螺丝永久铆接在2.5mm铁片上?

楼主(2012-04-12):
铁片上是8mm孔  需要铆接的越牢越好!现在的办法能想的已经想边了, 铆下来后个别的还是有松动。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铆过,以前铆的都不是这种,何况没有这么大,搞不清楚了,不行就电焊一下吧,馊主意

网友:
楼上说的点焊不是馊主意,我觉得点焊一下比较好。

网友:
M8受力很大的了,还是焊接牢固. 冇个鸟啊。

楼主:
不可以点焊,这个是汽车电机上的外壳支架 要求不说多高!至少要外观漂亮,而且就算电焊成本人工又上去了,批量很大一个月有20W件的样子,用常规办法没办法保证100%铆接牢固,只有从模具结构上再想办法

楼主:
晚上的时候在把我这里的工装简单的画一下!结构什么的已经优化过很多次,不过还是有点问题!用的是CR12材料

网友A:
可以铆结实,但螺栓要切个槽,最好订做专用的压铆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铆结实,但螺栓要切个槽,最好订做专用的压铆螺栓。

专用压铆螺栓?什么结构啊

网友:
你这个螺栓压不平,订做一个可以压到和钢板一平。

网友B:
改下结构不成么,用旋铆或如楼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下结构不成么,用旋铆或如楼上所说。

l螺栓不可以改变,只能改变模具结构

网友B:
搞不懂为何要铆,摩擦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懂为何要铆,摩擦焊吧

必须要铆 这个是风机上的支架 需要固定在蜗壳上的!不铆接的话螺丝会掉!
也不能电焊 一个影响到美观 外观的平整,第二个人工什么的都会再附加上去,

楼主:
   2.5为铁片尺寸  中间的孔是6mm螺栓

楼主:
我们的螺栓都是外加工单位送货的,在不改变螺栓的尺寸下,螺栓根部可以做些修改吗,还有,那个专用的铆接螺栓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俺说滴是摩擦焊,就是旋转螺栓利用摩擦生热原理使二者熔接,牢固度特强,操作得当外观是看不出痕迹滴,牢固度在逊些就用点焊机,也不会影响外观,都比现在的工艺牢,固外观也好。

网友:
想学一下知识,没听过用铆的,点焊倒是好多场合都在用

网友:
能详细说说你现在的铆接方式吗?上个图才好哩。

网友(2012-05-21):
引用 楼主:
我们的螺栓都是外加工单位送货的,在不改变螺栓的尺寸下,螺栓根部可以做些修改吗,还有,那个专用的铆接螺 ...

楼主可以去百度一下压铆工艺,百度一下压铆螺栓的图片就明白了。

网友C(2013-01-24):
电阻焊,不影响外观

网友(2013-04-03):
有铆接机的啊。何必用冲床呢。

网友(2013-06-23):
普通螺栓肯定会松动

网友:
可采用螺柱焊接机焊接工艺

网友D(2013-08-28):
可以采用碰焊工艺

网友:
可以铆接,我看到衣架上就有有这个,
直接将外六角铆进去,就是另外一面不平了

网友(2013-10-28):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用碰焊工艺

这个说到点子上去了。

网友:
要看使用工况,最好还是电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焊,不影响外观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