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的话对齿胚的外圆直径是不是要求公差小一点?

楼主(2012-04-13):
请教下大家

滚齿的话对齿胚的外圆直径是不是要求公差小一点?假设齿胚直径应该为A,如果齿胚比应该的尺寸大了2mm,为A+2,但是操作工按A来滚齿,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看你滚刀,如果说齿轮外圆比标准的大2mm,那有可能你的滚刀在滚齿的时候会切到齿外圆(滚刀的刀齿全齿深小于齿轮的全齿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滚刀,如果说齿轮外圆比标准的大2mm,那有可能你的滚刀在滚齿的时候会切到齿外圆(滚刀的刀齿全齿深小于 ...

我想请教下,1这样加工的齿轮还能用吗?
                    2 实际加工中齿轮齿胚外圆直径的公差标多少

游客

网友:
能不能用就要看设计的要求了。设计手册上给出一般齿外圆公差是最大 IT9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