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AD 2维转成 Solidworks 立体图形?

楼主(2012-04-13):
要怎么把CAD  2维转成 Solidworks  立体图形

网友:
没有很自动的方法,还是要把原来的二维图纸看懂,然后利用一些拉伸、交差集来做的。如果零件结构类似,种类很多的话这种方法挺适合的,否则还是自己画比较好

网友:
自己画吧,貌似二维转三维真没有……

网友:
    呃   好像很麻烦的

网友:
我也问问,可以在SW草图中直接插入2维CAD图来做特征吗

网友:
我也想 但是没有找到啊哈哈哈

楼主:
各位大哥  谁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2D转成3D的

网友:
可以的,我就转过的。。。。。。

网友:
简单的拉伸还可以复杂点很痛苦

网友:
这个一直是一个难题,电脑还不能完全代替人类的思考啊。

网友:
1、没有很自动的方法,还是要把原来的二维图纸看懂,然后利用一些拉伸、交差集来做的。如果零件结构类似,种类很多的话这种方法挺适合的,否则还是自己画比较好
2、可以在CAD中将2D图直接拉伸成三维 后再转换成DXF 就可以用SW打开了

网友:
这个不可能自动转的
需要自己做三维造型

楼主:
各位大哥  有谁教我要怎么吧 CAD图   弄成SOLIDWORKS  立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