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掉头加工时如何保证总长度?

楼主(2012-04-13):
数控车掉头加工时如何保证总长度,因为没有过实践经验,所以不太明白,望各位大侠能给与解答

网友:
三爪里面做限位,看你工件的结构

游客

网友:
对头

网友:
楼上说了,其实方法挺多的啊

网友:
就是做个靠山。。。。。。。。

网友:
做個靠山??那是什麼來的,能說說嗎

网友:
三爪里面做限位,看你工件的结构

网友:
根据零件在主轴内或夹头内做个可调限位

网友:
长度的话  你事先在这头留一点 在那边车端面就行了,

网友:
先量一下卡盘到里面的深度,在量工件到卡盘就行了。

网友:
有长度尺寸要求的轴因该设计的有台阶吧!没有的话就把车端面单列一个工步。楼上有人说在卡盘里做“靠山”?是做个限位元件吧,然后焊在卡盘里吗?可否说清楚一点?

网友(2012-05-30):
根据工件设置限位点

网友:
主要还是看零件的结构。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
具体得知道你零件的长度,再决定是把靠山做在卡盘里,还是做在轴孔里/2 U/ G* {% d+ U( [+ E
基本上这种靠山能保证你0。1的精度没问题

网友:
看主轴孔多大。然后车个带锥度的轴。塞进去

网友:
做个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