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种液压工况,液压选型求助

楼主(2012-04-13):
我现在要设计一种液压工况,首先是往前进给,然后液压缸拉杆随动(液压缸不给力),到一定位置以后就快退,这样子往复运动,请问我需要选什么类型的液压缸,还有他的附属元件需要有哪一些?要求行程250mm,压力70kg,速度大概10mm/s。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类似牛头刨床的运动?

楼主:
能有办法吗?怎么选型?

网友:
液压缸的选型主要跟压力和速度有关,安装方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游客

网友:
补充:1.根据液压缸往复速度计算速比,确定缸径和杆径 2.标准缸可以从相关厂家样本上找到,非标缸可自行设计

网友:
液压缸你选择只要符合你的使用要求,主要还是做控制系统

网友A:
根据楼主描叙的情况,提个较简单的方案供参考。

游客

网友:
注意活塞杆防转动

网友:
有很多办法,你可以向海哥公司订购液压系统来完成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描叙的情况,提个较简单的方案供参考。

不错不错,值得学习借鉴,谢谢呀

网友:
你可以找液压门市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楼主描叙的情况,提个较简单的方案供参考。

活塞杆转动对于油缸影响不大,关键在设计活塞杆连接机构的时候,必须考虑到活塞杆不能承受径向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