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痛的模具设计公式,大侠们是否有经验公式呢?

楼主(2012-04-13):
     今天看到一些关于注塑模具的设计论文,里头涉及到的温度调节系统、浇注系统、导向机构的设计出现大量的计算公式,看的头皮有点发麻。以下问题大侠们指导下。
    1.  温度调节系统、浇注系统设计是否有经验公式能够快捷的计算?
     2.  导向机构里导套、导柱是否都是标准件,如何去选择与模具配套的导向机构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网友A:
玩模具与玩高等级的各种设计类似,想快速掌握,就只能拜师,世界上就这一个办法,在米国都如此,德国也得拜师,小鼻子也是,

不着急的话,自己摸索,多年以后也可以成仙,

二者都不具备,既没有师父,又没有时间琢磨,就没办法了,

网友:
哈哈,998大侠都这样说了,我就不便再说了的。你说的这些,对于老师傅来说,是不会看那些公式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经验在那里,你给多大的产品,设计多大的模具,需要多大的锁模力,装多大的导柱,配多大的机子,他们心里都有数,没有师傅教的话,那就只有看书了的,树上虽然繁琐,有的时候可能有点不屑,但是总比闷的要好,你说呢。

游客

网友:
老师傅的东西要学习,理论也要懂,最好是先有些理论知识,再从师父哪里学习些经验,这样进步就快,当然,自己学习,熬年头,熬到一个年头,什么都玩了,自然就有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验实际是最厉害的,只是慢,

网友:
我只会冷冲模具,也不知道什么公式,完全评经验,师傅不教,现在也算半仙了,干钳工10年还记得进厂师傅教的第一句话,“我教不了你什么凡事自己去摸索”

游客

网友:
话说模具行业我就当过半年的学徒,那时出来实习啥玩意不懂,半年后主管就把我撵走了。毕业后出来就跟钣金方面打交道,至今模具知识也只是一些概念而已
做了十年的冲模,您是高手呀,相对我来说,我做过几年,然后换行了,现在做结构,以后有产品了,一起讨论一下,学习一下你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模具与玩高等级的各种设计类似,想快速掌握,就只能拜师,世界上就这一个办法,在米国都如此,德国也得拜 ...

  恩,我现在是做产品结构设计,需要了解模具方面的知识,自己网上搜索了些资料看到那么多公式,头有点麻了,所以就来这里取取经,为后面得道做做基础。

网友:
塑料模具设计的几个要点。。再论怎样做一个合格的模具工程师

楼主提出的问题很有代表性。
其实在大学模具专业的专业课程里所学习的东西,特别是模具设计课程的很多的计算过程是对我们这些未来的模具设计工程师的一个非常必要的知识充值的过程。很多的知识点,作为一个工程师必须很清楚的明白其结论的来龙去脉,这样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才不助于迷失方向。
楼主所提及的模具(估计是塑料注射模具)的有关设计公式,比方说:模具的强度设计公式,温控系统的热平衡公式,更复杂的是流道系统的计算公式,建议楼主应该了解其计算的方法和逻辑方式,有关的结论倒是需要有一个明晰的理解。
在实际的设计过程中,模具强度设计很大一部分是实践经验所进行取舍。如果完全按照理论书上所描述的计算结果,由于其数学力学的模型和模具工作状态的偏移,往往有比较大的差异。其中,B板强度及型腔的壁厚强度基本上各个公司都有一套自己的规范性的规定,即使在某些特殊的条件下,强度偏弱的设计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措施进行补救。因为塑料注射模具所设计的产品对象繁如浩海,而由于结构要求的不同,导致模具的力学模型千差万别,所以很难给出一个现成的结论的经验公式,待楼主以后再实践工作中就会逐渐的知道,如何运用所学到的力学知识对模具设计中的强度计算进行设计。
第二:温控系统的设计
塑料注射模具的温控系统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热平衡过程。(如果我们把工作中的模具视作一个独立的系统)。
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在欧美大多数国家的注射模具的定模机动模底板基本上都会设置一个绝缘板,(在中国目前只有极少数厂家采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将工作状态的模具设定为一个独立的温度控制系统。
从理论上来说,进行很详细的热平衡计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由于模具设计的特殊性及模具设计的时间性要求,往往在设计过程中,各模具公司(或者是产品厂客户)会仅仅对模具温控系统中一些关键性的尺寸数据提出要求,而不会要求进行很详细的计算工作。例如:冷却水孔的直径要求,冷却水道的间隔距离,冷却水道距离型腔的最小距离(此数据与强度有关),冷却系统的均匀性要求,一些特殊的冷却要求,冷却系统的循环方式。。。。。等等!
同样由于模具的多样性,一般来说,我们的教科书是很难给出一个完整的具备指导意义的温控系统的计算公式,但是其目的在于是我们知道,模具温控系统的计算方法以及其理论基础。这样的知识对于我们以后在具体的设计过程中应该是很重要的。
三:模具的流道系统的计算
应该说,模具流道系统的设计是最复杂的也是最难懂的,呵呵。而流道系统的设计应该是模具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虽然在实际工作中看是很简单。
本人当初在学习模具的时候(我也是模具专业的),也是半懂不懂的。因为其涉及的理论与塑料流变学直接相关,这门课程我相信大多数模具专业没有这门课程。其实,塑料模具专业的课程应该有塑料流变学及高分子化学的课程设置(这是后话)塑料化工专业的同学可能会学到这门课。但是,作为学习塑料模具设计的专业应该了解并明白一些最基本的塑料流变学的基本的理论。以及一些高分子化学的理论。这也是我在一个帖子里说到的,一个合格的模具设计工程师应该是半个化工工程师的道理。
模具流道系统的设计和模具很多因素相关,在欧美的模具教科书里,流道系统的设计是置于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一点,请楼主和一些初学者给予重视。
一般来说,流道系统的设计为,流道的基本结构方式,流道及分流道的设计,浇口的设计及布置。因为涉及的内容太多,本人将在另外的帖子再做描述。
流道设计涉及模具加工的对象即产品的结构,产品的塑料品种,产品的型腔数要求,生产要求(是否自动化生产),流道系统与冷却系统的关系,产品顶出模式,模具生产的注射机的类型,注射机的锁模方式,牵涉面很广,在具体的设计中,包括我们现有的手册及教科书中往往只是对流道系统做一些很基本的经验数据如:主流道的直径(不小于1.5倍的产品壁厚),浇口的尺寸设计规则,(宽,薄,短),特别是浇口的设计,需要楼主在实践过程中去摸索并总结经验的,但是,必须明白塑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流变学原理并根据这一的基础去与实际的客户要求进行设计。
至于导柱与导套的设计,由于目前模具的模架部分已经基本上标准化,国内的模具标准化工作在这方面已经做的很好。国内的标准模架的厂家已经很多,您只需要给出基本的模具尺寸,几乎所有的模架生产厂都会根据要求给出模具的标准组合。所以,基本上不需要进行这方面的计算和设计,但是,一定要在设计时候熟练的掌握模架生产厂家提供的标准模架的样本及模架型号规则。非标模架可以参照标准模架的样本进行设计,一般差别不大。
  需要进行一定说明,实际工作中,很多的工人师傅都会明白楼主所提出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工程师,不仅仅是知道模具设计中的计算结果,更应该掌握的是其理论基础及计算的数学力学模型。
  知其然,是一个技工,高级技工!
知其所以然,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网友:
关于导柱导套的标准设计,可以告诉你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基本上注射模具的导向机构的设计是按照模具的长宽的尺寸确定。即:导柱的直径为模具短边宽度的1/10.例如:一个4050 的模架,其导柱的直径为40MM。3050的模架其导柱直径为30MM。导套的设计在导柱的直径上加壁厚则可。导柱的长度一般应该比模具动模的型芯要起码高出5-10MM,以保障模具动定模的正确导入。导柱的型号分为A型和B型,如何选用,要看模具具体的结构。在此就不多说,在很多模具书籍里应该都有描述。在一般简单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模具里,导柱和导套同时具备定位的功能,所以,导柱及导套的之间的配合性质要给予一定的关注,其配合间隙不可太大!一般采取H7/h6这样的配合公差。材料用20CR渗碳或者用T10淬火处理。
关于导向机构设计的理论计算,明白其计算原理及计算的方法即可。

网友:
知其然,是一个技工,高级技工,知其所以然,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合格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