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sw,画不出那个弯曲

楼主(2012-04-13):
刚开始学习solidworks,希望大家能帮我一下。{:soso__6634522610784211078_2:}

楼主:
{:soso__7365060406111940609_3:}我画不出那个弯曲

网友:
不知道扫描行不行,潜水等下高手

网友:
试试混合。
一个一个截面累加上去。

网友:
Pro/e中可以截面轨迹扫描的,SW中没有试过,应该可以……

网友:
有曲线的尺寸可以用扫描做,钢条的界面是相同的;如果钢条的界面不同,就要选几个面,画不同的界面轮廓,放样可以做。难度不在画,在于你测绘的尺寸。

楼主:
这个弯曲是3个轴一起用的所以我
我想到用螺旋线,在扫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弯曲是3个轴一起用的所以我
我想到用螺旋线,在扫描

我自己画的玩的.还有一点我认为LZ没必要非得画的和实物一丝不差把

网友:
连基本尺寸都没有,你要人家怎么帮你?!

网友:
用扫描,变截面的也可以做出,需要加引导线。

楼主:
谢谢大家{:soso__9959740839981550863_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