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型铸造过程中为什么补缩冒口未形成穿顶缩孔?

楼主(2012-04-13):
各位好!砂型铸造过程中为什么补缩冒口未形成穿顶缩孔?请教~~~~~~~~
材质球铁、灰铁都有此现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这要看你的工艺了。
请问,补缩冒口有没有起到补缩作用?补缩效果怎么样?

楼主:
逻辑冷静从容   你好!
对于2个冒口补缩一个铸件时,有的冒口有液态补缩时液面下降,但凝固补缩和固态补缩时冒口未形成穿顶缩孔,在冒口颈处有补缩现象,冒口剖分开后为实心。另一个冒口形成穿顶缩孔。
对于2个冒口补缩一个铸件时,有的冒口索性就是原来的样子,剖分冒口是发现,就是在在冒口颈处有补缩现象。另一个冒口形成穿顶缩孔。

楼主:
不知道这样的描述你有没有听懂??
如果没有你可以再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这样的描述你有没有听懂??
如果没有你可以再问

请问,补缩冒口有没有起到补缩作用?补缩效果怎么样?

楼主:
上面也描述了,有的时候会出现补缩作用,有的时候不会出现补缩作业

楼主:
有没有哪位知道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
最好把你说的现象上传个图片

楼主:
tyl657   你没有见过??你们铸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吗??

网友(2012-06-01):
你算没算铸件,冒口颈及冒口各自的模数。按照顺序凝固原则,铸件要求最先凝固,冒口颈次之,冒口最后凝固,也就是冒口劲的模数要大于铸件模数,但同时要少于冒口模数,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另外,冒口颈要有一定的长度,散热性能良好;砂型的透气性要好,减少反应气体的压力;冒口的气眼也要通通畅,防止冒口的气体进入砂型。至于冒口颈的长度,一般取铸件模数的2.4倍左右。你自己再综合分析下。

网友:
不好意思,你的材料好像是铸体,铸铁的冒口颈不一样,一般为(0.37-0.62)*M件

网友:
你把补缩进水口开大点,控制好浇注温度,不要太低了.

网友(2014-01-15):
有可能冒口颈打了,有可能浇注温度低了

网友:
冒口上层的温度下降过快,冒口内部处于补缩状态时,上层金属液已经凝固。可能是浇铸的温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