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机上用什么型号的减速机?

楼主(2012-04-13):
磨机上用什么型号的减速机?
适用行星减速机的区域分布在那?
急急!!!

网友(2013-01-05):
你说的是慢速驱动装置上的减速器还是和主电机连接的减速器

网友(2014-03-14):
一般2米的,
可以用皮带轮加小齿轮就可以。
成本低、维护易。

网友(2014-05-11):
磨机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2014-08-13):
西门子弗兰德有磨机专用减速机的

网友:
看你是那种磨机多大直径,立磨和球磨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