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加工 Q235B很粘刀,材料有鬼?

楼主(2012-04-13):
铣床加工 Q235B ,120厚度 ,100KG的简易图形 ,很粘刀 。平常都不粘刀的。 他们说是很粘刀材料就不是Q235的,是别的材料。 想请教,是这样的原因吗,或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粘刀。最大的可能性是什么。谢谢。 注:铣工技术应该过关的。

网友:
        具我所知,Q235是有点粘

网友:
Q235属于最便宜的金属材料之一了,还拿什么以“次”充“好”?

网友:
Q235铣削加工就是粘刀。用含鋁铣刀加工。如是盘刀用硬质合金牌号yt30或yw1.切削液要加足。

网友(点评):
转速及进给要匀速搭配。

网友:
屈服强度235兆帕,B等级。
假如用A等级的是否好些?

网友:
对 用含铝的铣刀加工可以解决

网友:
Q235是粘刀的  尤其用盘铣刀  加切削液吧

网友:
Q235是粘刀的  尤其用盘铣刀 注意切削进给和切削速度]

网友:
嘻嘻Q235,我用机夹銑刀盘加工经常大吃刀量+大走刀,有时走刀数值还大过转速

网友:
Q235就是A3钢啊,垃圾钢,材料本来就粘的,要不你正火一下

网友:
刀没磨好,验证完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