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式HRC硬度在多少度左右容易加工。

楼主(2012-04-13):
想问问HRC在多少度左右比较好加工,

网友:
这问题问的没头没脑的。没法回答。

网友:
具我所知,洛氏硬度的范围在HRC20-HRC70.应用比较多.HRC30以上机加工就费劲了

网友:
若是说同一种材料的硬度,可能有一定的可比性,若是不同材料,可比性就差了。象不锈钢,虽然硬度不是很高,但它韧性 很强,加工起来就困难。有如我们吃麦芽糖,虽然不硬,但它粘牙。但一般我们加工的普通材料来说,如45#钢,硬度低一些好加工,(这里说的是用刀具来加工的,磨加工的话,相对选用的砂轮另说)但做出来的粗糙度就不如硬度高一些的了,当然有些材料,硬度太高的话,可能也难加工,那也是相对刀具而言的。

游客

网友:
赞同

网友:
赞同楼上所说,不同材料有不同特性

网友:
感性认识<35HRC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5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30000 字节

网友:
30度以上的就不好加工了
如果真要加工,那你就需要选择好的刀具了

网友:
不知道你做什么,就更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抱歉

网友A(2014-07-25):
我来提个问题   40Cr    直径80  HRC40-45  这样的材料还适合机械加工吗

网友(点评):
切削就算了吧,磨削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提个问题   40Cr    直径80  HRC40-45  这样的材料还适合机械加工吗

立方氮化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