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需要的扭矩

楼主(2012-04-13):
转动惯量为2.7Kg.m^2的圆柱,1s内转速达到50RPM,求转矩是多少
我计算出的是20N.m,可是其他人计算出200N.m,不知道那个错了?

网友:
呵呵,是不是标准单位有问题。

网友:
你和你同事一起算,算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争议了,一讨论就能有结果了

或者你把你的计算步骤和你同事的一起贴出来,让其他人看看哪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高手!不知道高手信不信,我刚想去找这些公式,发现被你说了…不过还是很佩服!!

游客

网友:
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你是LZ
高手算不上,刚刚搞夹送辊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个公式,顺便拿来用用。飞轮转矩好像是以前的用法,网上对这个量的定义有争议的,《轧钢机械》这个书也是老书,如果有精力还是再找找资料确认一下为好

网友:
给个建议,尽量用国际单位制,别按旧手册的公斤力什么的

网友:
为什么圆柱体的直径,长度的数据没有啊

网友(2012-07-11):
引用 网友A:

M=Jxa=2.7x9.8x2x3.14x50/60=141.37N.m转矩=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角加速度=Δw/Δt;w=2πxn
请问你那公式是否有问题?为何能求出D?转矩M都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