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动离子焊,焊接裂纹

楼主(2012-04-13):
如图,1.6mm厚的465与174焊接,氩气保护。
冷却后出现焊根裂纹。
求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应该跟焊丝型号有关系,具体型号不清楚,去卖焊丝的店里问下他们应该清楚
因为每种材料的冷却和伸缩不同用的焊丝也不同

网友:
主要和焊接电流,速度有关系

网友:
路过的,支持一下,请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