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4-13):
请教各位大虾,我在调试设备的时候发现轴跟油封接触的地方发热量惊人,主轴转速1250转,采用的是油脂润滑,油封规格是100*125*12,,,,主轴的尺寸直径100 -0.25   ,转30分钟,主轴温度可以达到40--50度,请各位前辈帮我出出主意啊。

网友:
提高轴的表面质量,选硬一点的油封,降低摩擦系数。仅供参考。实在不行有比油封更专业的密封件。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可以将轴与油封接触处喷涂陶瓷,以提高耐热及耐磨性。

网友:
我想请教楼主,主轴的温升应该是一个经验值,这个数值应该是多少才符合标准呢?

网友:
提高粗糙度,增加硬度至HRC45

网友:
有可能是轴承发热,你要分清。

楼主:
各位大虾,发热是油封发热,最后通过换了油封厂家和加长了些里面的弹簧解决了发热问题,温度控制在30度左右。 谢谢大家0

网友(点评):
前后弹簧力各是多少

网友:
又学了一招,呵呵

网友(2015-10-28):
4、50度应该也没问题吧

网友(2017-09-09):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发热是油封发热,最后通过换了油封厂家和加长了些里面的弹簧解决了发热问题,温度控制在30度左右 ...

加长弹簧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减少力吧

网友(2017-10-11):
看来油封的质量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网友:
同问,加长弹簧?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A(2018-01-19):
油封里面有弹簧。弹簧是圈状,放入橡胶模具,然后一起注射成型做成油封
弹簧太短么导致内径小呀,长点内径大。和轴配合后压力降低。
是这样吧,楼主

网友(2018-02-26):
引用 网友A:
油封里面有弹簧。弹簧是圈状,放入橡胶模具,然后一起注射成型做成油封
弹簧太短么导致内径小呀,长点内径 ...

弹簧是环状的安装上去的,不是注塑在里面的

网友:
油封摩擦力怎么算,加了油封,电机电流大了很多,怎么计算

网友(2018-05-17):
现在还在用里面有小弹簧的油封吗?

网友:
没有 一个回答是靠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