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电源气源分配器

楼主(2012-04-13):
有谁知道哪家公司做这东西。气源分配器是圆形的,电源是类似碳刷那种的,把固定的转换为旋转的。     气源分配器大概就是这种形状的。

网友:
应该是气动旋转接头,百度那里很多!

网友:
你要的气源分配器是一路进,要分成几路出?接口是几分的?样子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
气 ? 电?  见过类似的,怎么感觉你这个那么多功能呢,期待……

网友:
你说的电气那个东西应该叫  铜环  很多电气商店都有卖的
不自动形状的话上百度搜易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谁知道哪家公司做这东西。气源分配器是圆形的,电源是类似碳刷那种的,把固定的转换为旋转的?
这个我基本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