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一直用不惯UG

楼主(2012-04-13):
以前都是用Pro/E,Catia,SolidWorks等,最近用UG做毕设,老是感觉很难用,尤其是草绘,一直觉得法国的Catia,SW最好用,Pro/E还凑合,怎么才能适应UG呢?

网友:
用他就可以了,一直用,用的呢想吐 就习惯了

网友:
我也刚开始学习UG,也有点用不惯,估计用着用着就好了吧

网友:
难学主要是因为悄以前都是用Pro/E,Catia,SolidWorks,这3个软件都是基于草绘生成的立体图,最大的好处就是参数化、用数据说话,最大的缺点也是参数化,太死板,一个立体图为什么一定要用草图拉伸得来呢?UG的实体编缉很强大,不需要改什么草绘的。
忘了你以前用的软件,你就学会UG啦!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我也有同样地体会

网友:
习惯的原因,如果你首先接触Ug,那么现在就觉得别的不好用。

网友:
唉,为什么我一直用不惯PROE,以前一直用UG

网友:
我覺得這幾個軟件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刚开始用catia,正在别扭中。。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应该是类似于“第一印象”的心理作用,用着用着也许就习惯了

网友:
需花时间花功夫的,跟我刚学时的感觉一样

网友:
各位有见地!其他略懂,精通一个就好吧…

网友(2012-07-19):
ug草绘功能用的少,用直接建模工具。

网友:
我一直用的Pro/E,这段时间给朋友帮忙,他用的是UG

于是我就试着用UG给他做,那叫一个郁闷啊。

简单的图形画画还好,遇到稍难点的,没办法就用Pro/E画好转igs格式给他。。。。。。。

用习惯了一种软件,再学着用另一种,开始很不舒服,连鼠标都跟着不配合

网友(2012-10-31):
可能是你太习惯了吧,感觉UG比PROE草图要方便

网友:
我也是,一直不想学ug

网友:
确实是没有SW的草图好用,不过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