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加工企业单位 有报酬

楼主(2012-04-13):
寻求制作 一个 长500mm 壁厚0.15 的半径为1.7mm的半圆形 塑料直管,能加工的生产的 请联系:010-59755612 郑先生
有意者可以联系,具体谈要求和报酬

网友:
给楼主一个建议,要给钱我啊!!!我要MONEY!!!你看一下我们平时喝奶茶,或者易拉罐什么的时候,不是有吸管吗?我看尺寸和规格应该和你的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别,试试联系一下这类的厂家,估计还能卖到现成的。就是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不?

网友(点评):
吸管一般很短,但是都是截断成很短的一根一根的,之前应该是很长的。还有那个吸管是圆形的,然后再用激光割或者切管机(我在上海工博会见过一个私人公司,就做塑料管切断,剖切设备的公司),很容易搞成半圆形的,

网友(2012-07-22):
楼主,在东莞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