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C 过滤器和油雾分离器,请教

楼主(2012-04-13):
最近发现,SMC的过滤器和油雾分离器的大致结构一样,但进气路线却完全相反,是不是不对?
油雾分离器的进气口也就是过滤器的出气口
油雾分离器的出气口也就是过滤器的进气口
我个人感觉,油雾分离器这样进气方式,完全可以说是有点给油器的性质
求高手解惑

楼主:
没人来啊~~~~
求高人指点

楼主:
有人知道吗?可否赐教

楼主:
不能让它沉下去啊,求大师指点....

楼主:
有人知道吗?请赐教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油雾器和油水分离器吧,一个加润滑油,一个除压缩机油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应该是油雾器和油水分离器吧,一个加润滑油,一个除压缩机油和水

不是油雾器,是有雾分离器和过滤器。你可以看看SMC的官网中,其中有AW系列和AFM系列

楼主:
有高人指点吗?

网友:
减压阀 过滤器 分水滤气器 油雾器

网友B:
应该是AFM一个过滤油的效果好一点而且过滤的精度比普通的过滤精度高,一个是过滤压缩空气中的水分的。而进出气孔的接法刚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AFM一个过滤油的效果好一点而且过滤的精度比普通的过滤精度高,一个是过滤压缩空气中的水分的。而进出 ...

首先感谢回复,过滤精度这个我知道。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的进出气口是反的?
能详细指点一下吗?
万分感谢

网友B:
AFM的过滤的材质和普通的滤芯是不一样的,它的材质应该是玻璃纤维的,把杂质全都过滤在滤芯的里面,这样对下面的排水处的密封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所以它的进气孔跟普通的过滤器刚好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FM的过滤的材质和普通的滤芯是不一样的,它的材质应该是玻璃纤维的,把杂质全都过滤在滤芯的里面,这样对下 ...

感谢,还有一个疑问,望指教...
AFM主要是除油,但这样反着接管,那过滤出来的油会沉积在滤杯里,压缩气体流经的顺序是先通过滤芯,再通过滤杯中的液态油,再出去,这样不会把油带出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