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材料怎么切割?

楼主(2012-04-13):
如图
现在需要切断。数量很多。用线切割肯定不行的。主要是厚度6.5+-0.1
有什么方法可以加工快点?或者有这方面的设备?

网友:
数控仪表车 +自动进料

游客

网友:
行

网友:
如果没有那么好的设备,也可以用普通仪表机床,精度保证没问题.就是略慢点.

网友:
数控仪表车加自动上料是完全可以满足这个精度的,凸轮仪表车加自动上料也可以的

楼主:
这个数量上百万件呀。价格非常低~
朋友叫我帮发上来。不知道有没有自动切断的设备?

网友:
你的图画的有问题

网友:
标注有问题,注意细节啊

网友:
没什么精度啊。。。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从新修改了一下 给1毫米的切割间隙。

网友(点评):
用0.3mm的厚的片铣刀切,切10个可以可以多出一个零件,你有100万件就可以节省出650m材料来。

网友(点评):
用0.3mm的厚的片铣刀切,切10个可以可以多出一个零件,你有100万件就可以节省出650m材料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从新修改了一下 给1毫米的切割间隙。

车床一个得切割量估计很难加工,线切割效率你也不划算。水刀不知道精度怎么样?激光环切不知道也不可以?

楼主:
我估计只能用切管机了。但不知道精度能不能直接达到。
有使用过的朋友吗

网友:
除了线切割这么小的间隙确实很难做,除非用激光!这激光机可来钱了!

网友:
激光环切,我以前做过同类型的,我是用线切割做的,一台线切割上面夹20根,不过我做了夹具,来回走丝很快的

网友:
仪表车!价格便宜,不过要量大,太少人家不做的!加工一个就几毛钱!
不过仔细看好像不是圆的!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水刀是个很好的选择,精度有待查询

网友:
线割快。一次庄稼多个就可以啦。

网友:
水切或激光切,要不做装夹工装,批次线切快走丝

网友:
这个能在材料上考虑吗?铸件或者锻件?
用送料机+车床隔断的话,效率还是可以的。有1mm的割断刀,0.5的都有。估计割一个零件几秒钟。

网友:
不锈钢什么代号的?易切削还是不易切削的?(你意思是自动割断 不需要人看了吗?你那料有多长?)就算是自动割断的,你还是得换料,我们这变像这类的基本都用普通仪表车 手工割断!

网友:
刚刚有位提到数控锯床,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2012-08-26):
数控带锯,自动送料切断

网友:
能不能直接铸出来

网友:
    表面要求不高的话  用线切割比较好

网友(2013-08-16):
弟兄们,人家是不锈钢管,看明白再说好吗

网友:
可以参考轴承行业全自动切料机,那速度你难以置信

网友:
小型自动车床,如果调机师傅水平高点,可以希望割断后就达到公差,自动送料,自动切割,几乎不要人管,

网友:
1mm的槽在车床上可能有点小

网友:
做一个工装,可以一次夹N个这些小圆管,圆管两端面留余量,装夹后两端面突出工装之外,用立铣刀铣两面,做完一面做翻过来做另一面,这样一次可以做很多个。只要预先把长管切成一个个两面有余量的小圆管就行。

网友:
用慈溪产的单轴凸轮自动车床,刀具稍加研究,只管上料 测量就行

网友:
图画的有问题,你的图画的告诉我是方的,经验告诉我是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