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自动锯床出问题了,下料下坏了

楼主(2012-04-13):
哪位社友有用到这个尺寸以内的零件吗?目前尺寸规格:304方钢20*20长度41mm。

本来是要下43.5mm的,结果下午锯床出了问题,下的料上下斜的,现在变成平行四边形了,最短的边还有41mm长,苦死我了,心疼啊。哪位社友有需要这尺寸之内的零件,帮我带掉啊,不胜感激啊。或者我帮你加工,只求保本,希望各位社友提供我点信息帮我挽回点损失。这个规格的下错了630个。

QQ472171975  电话:13813796067

老祖宗,佛祖保佑啊{:soso__14518752031347703486_3:}

网友A:
你余量控制太狠了   怎么那么小的余量 居然也不检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余量控制太狠了   怎么那么小的余量 居然也不检验??

我之前一般都是用锯好的料拿到锯床上对比测量的,把工件一端顶住锯条,看伸出的锯床上伸出工件长度与放上去的是否一样齐,每次都是这样测量的,结果这回锯床出问题了,上面的尺寸是对的,锯到下面就少了2个mm,自动锯床调好了我就走开了,一下午锯了630件没用了,我的心都在滴血啊,龙久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可以提供吗

楼主:
有没有直径20长度40以内的304不锈钢零件需要加工的?保本加工

网友:
数控机床出废品要命啊!都是粗心、麻痹造成的,共同吸取教训吧。

楼主:
求贵人解难,将近5000元的材料,心疼死我了

网友B:
我的锯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防止吗,现在下料都要放大尺寸,废工又废料

网友(点评):
锯床的整体质量不行,稳定性、精度不够!

网友C:
数控锯床一下午能下这么多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锯床一下午能下这么多料??????

这是锯不锈钢,锯床正常情况下还不知这么多,锯其他碳钢类的就更快了,误差10丝以内,这次机床出问题了,锯斜了一下子坏了一批心疼死了,朋友知不知道哪里有用到我这个锯坏的料尺寸之类的不锈钢零件

网友D:
最短的还有41mm,就是说基本都能大于41,不如找个好手加工,还能挽救回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锯不锈钢,锯床正常情况下还不知这么多,锯其他碳钢类的就更快了,误差10丝以内,这次机床出问题了, ...

我们这倒是没有用这么大量的不锈钢,有的话一定告知,战神空闲之余可否介绍一下数控自动锯床。

网友:
帮顶!我需要的201足矣,尺寸也不太合适。

网友E:
。。。。锯错的料又不会报废,做多搁置个把月,有些活总会用到的,有的单位刚好要这个长度是不正好周转下????

网友F:
悲哀,不能找设计或者工程聊聊修改一下勉强用上吗?料已经锯了短时间内找到合用的不多呀,拿怕人家用得上你这加工余量太大人家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倒是没有用这么大量的不锈钢,有的话一定告知,战神空闲之余可否介绍一下数控自动锯床。

可以,加我Q47217197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短的还有41mm,就是说基本都能大于41,不如找个好手加工,还能挽救回来。

锯下来的料都变成平行四边形了,平行四边形的最短边还有41,长边还有43.5,但是我只留了50丝的余量,零件清尺寸是43,只怪自己太倒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悲哀,不能找设计或者工程聊聊修改一下勉强用上吗?料已经锯了短时间内找到合用的不多呀,拿怕人家用得上你 ...

这个是老产品,帮人家做了好几年的,应该不好变动,大侠如果有哪位朋友有我这个尺寸之类的零件还望介绍下,我可以帮他加工,只求保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老产品,帮人家做了好几年的,应该不好变动,大侠如果有哪位朋友有我这个尺寸之类的零件还望介绍下 ...

我没有东西要加工的。
我是说,长度差一点不能在工艺上补救回来吗?例如送去锻一下...

游客

网友:
先算算你的材料的泊松比再选,不一定是锻造,但是新的工艺又会引出新的问题,必须与工艺和设计协商。
谢谢,我跟锻造商联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锯错的料又不会报废,做多搁置个把月,有些活总会用到的,有的单位刚好要这个长度是不正好周转下? ...

还望仁兄多提供点信息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还好发现的早,是锯床的合金块磨损了,结果就斜了,间隙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还好发现的早,是锯床的合金块磨损了,结果就斜了,间隙调整一下就好了!

你好,可以教下我具体怎么调吗?我现在只调了下锯条垂直度,现在锯虽然好了点,但还有1mm左右的斜度,以前都能控制在10丝以内的,间隙应该如何调整?

网友:
装锯条的那里不是有几个装导正锯条的轴承的铁块,就在那个铁块那里啊,有1个内六角螺丝和4个一字的调整螺丝。就调那4个一字螺丝。

游客

网友:
是的,谢谢,现在垂直度调好了,还是有1个mm左右的垂直度误差,还在解决中,仁兄知道除了导向块会出问题,还有哪里会影响垂直度,我的轴承径向有些窜动,还有就是顶部的两个轴承已经凹下去好大一个槽

网友H:
一个下午下料就下了六百多的锯床,还是蛮好的,楼主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锯床吗,想了解了解,我们也用到锯床的,就是下料慢。

网友I:
楼主不会买到质量不好的锯条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下午下料就下了六百多的锯床,还是蛮好的,楼主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锯床吗,想了解了解,我们也用到锯床的 ...

就是市面上的那种数控锯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会买到质量不好的锯条了吧

锯条应该问题不大,后来换了锯条还是一样的

网友:
前几天,我们的锯床也出现这种问题了,锯的端面是一个曲面。后来换了根锯条就没事了。

网友(2012-10-22):
引用 网友B:
我的锯床也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办法防止吗,现在下料都要放大尺寸,废工又废料

锯床自身精度要是高的话,数控程度好的话,能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操作人员更要细心,操作

网友:
以后注意点,批量要抽检的,防止批量不良

网友:
锯条不利了。。。自动锯床就怕你这样的。这样的事以前搞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