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滑移齿轮变速器上安装拨叉吗?

楼主(2012-04-13):
大家知道怎样在滑移齿轮变速器上安装拨叉吗?滑移齿轮变速器的图是这样的:

怎样安装拨叉让滑移齿轮滑动与下面三个齿轮相互啮合呢?Z1与Z2啮合,Z3与Z4啮合,Z5与Z6啮合以便得到三级转速。

网友:
和汽车变速器一样的原理

楼主:
汽车那种太复杂了,这个是实现3级转速,可是不知道怎样设置一个拨叉来控制滑移齿轮分别与下面三个齿轮啮合

网友:
普车 换挡和这差不多

网友(2012-06-14):
转速多少时齿轮啮合

网友:
如果是在转速为0时啮合,设计一个简单的拨叉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这样可否

网友:
这样可能你看的更清楚一点

网友(2012-08-28):
先考汽车变速器的操作机构,有单滑杆和多滑杆两种,滑杆用来安装拨叉,另有拨块带动滑杆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