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流量的计算,求助

楼主(2012-04-13):
各位朋友:

我司有二台55KW的螺杆空压机,每天24小时运行,假设哪天机器有问题,气压下降很多,设备就此成为摆设,严重影响生产进度。公司又不想新增加一台设备。

请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还有如何计算空压机流量。

谢谢!

网友:
你好象不用计算它的流量啊,你只需观察车间正常工作时空压机自动停机后储气罐的压力大小,多长时间后再次自动启动,启动时的压力又是多少?启动到再次自动停机的时间又是多久?这是要经常观察的!如果停机时间过短(与压力开关的上下限气压有关),开机时间又太久的话,那就不加空压机也不行了!

网友:
流量应该不需要计算啊?一般空压机简单的性能参数里有一项产气量的标注可以等同于流量的概念来理解。即xxM3/min。另外你的两台空压机是不是24小时不间歇的运转还是中间有自动停机的时候?有这两种情况之一并针对你所讲的公司不想另加设备就得冲节能降耗的的角度考虑了,看看后端用户端用气是否规范,有浪费的现象等方面考虑降低能耗。

网友:
唉:该说的楼上都说完了,也没留点给人家说,只好补充一句了:定时给储气罐放水!!!
顺便问一下是宁波欣达的吗?

网友(2012-05-29):
贵公司是做什么的啊 要用2台55KW的空压机,那个用气量蛮大的,简单点话你就再买一台55KW的空压机备用

楼主:
主要生产风机、特种泵

网友:
“流量”乘以“调定出口压力与效率乘积”所得积应为功率,当然有系数(主要是统一单位用的)。利用在这一恒等式即可计算最大输出流量。
另外,铭牌上应有该参数,说明书有对应曲线,抽查表亦可。
你说的第一个问题,无解。不给牛吃草,不许牛叫,还要牛超负荷干活,你想可能吗。
这年头官僚的领导都这样,跟他讲清爱配不配

网友(2012-10-06):
以上领导说的很全面,至少应不所有漏气的地方解决在找其他原因。

网友(2012-11-12):
空压机流量计算所需:1个储气罐  2、一个流量表  3 测温量具
测环境温度、湿度、进气口温度、出气口温度 流量表的相关读数。带入公式计算即可。

网友:
建议:两台空压机轮流工作,配电箱、控制器独立,安装结构维修方便即可。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