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距800mm的两个面上加工一对直径90mm的轴承孔

楼主(2012-04-13):
    我想在相距800mm的两个面上加工一对直径90mm的轴承孔,孔的长度是10mm,要求一定的同轴度,请问能不能在是卧式镗床上加工呢?镗床可以钻出孔来吗,因为本来那两个面上没有孔。

    查看资料说镗床的工作台能旋转180度加工,那旋转过后怎么定心的呢,即如何保证两个孔的中心线重合呢?
    还有加工一次大概要多少钱啊?一般的机械加工厂有卧式镗床吗?

    非常感谢大家提供帮助,本人感激不尽,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卧加上肯定可以加工的  没有问题

网友A:
坐标镗完全可以加工,先镗一面孔,转180度,端面与镗杆垂直加工另一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标镗完全可以加工,先镗一面孔,转180度,端面与镗杆垂直加工另一个孔

一般的机械加工厂有坐标镗床吗?还有用卧式镗床能加工吗,好像卧式镗床更通用一点吧?

网友B:
只要外协有人做 其它你就不要管了  这活是镗床常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外协有人做 其它你就不要管了  这活是镗床常做的

那么加工一次大概要多少钱啊?一般的加工厂有镗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的机械加工厂有坐标镗床吗?还有用卧式镗床能加工吗,好像卧式镗床更通用一点吧?

没坐标一样做好   只是工艺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坐标一样做好   只是工艺不同

一般的加工厂里有卧式镗床吗?是不是加工费用挺高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加工一次大概要多少钱啊?一般的加工厂有镗床吗?

看图纸  才能定  工件的大小 形状 装夹性能什么的要综合考虑的   照我们这边没什么特殊的话不会超过2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纸  才能定  工件的大小 形状 装夹性能什么的要综合考虑的   照我们这边没什么特殊的话不会超过200吧

装配好的零件大致如附件所示,只需要加工上下的两个孔,两孔间的距离为800mm,孔的直径为90mm,每个孔的长度为10mm,这样的零件装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加工好之后孔内需要装轴承座,最后装配一根轴,轴的转速要到3000rpm。

网友:
镗床一点问题都没有,价格要看你的图纸了

网友:
镗床干这个很容易,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壁厚才10mm,太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