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2的轴承钢珠,需要镶嵌到一个铁棍头上

楼主(2012-04-13):
直径12的轴承钢珠,需要镶嵌到一个铁棍头上(类似小时候玩的陀螺),  要求露出至少三分之一的体积  ,并且保证钢珠能够自由转动。

我想知道 , 这个东西要是在车床上怎么具体怎么加工 ? 加工尺寸应该怎么弄 ?   今天打的孔小了,钢珠不转大了,  就掉出来了。

网友A:
孔当然要大些,10丝就可以。关键是要在铁棒上进行‘收口’加工,才能保证钢珠既能转动又不会掉出来,工艺有多种,我当时是用光面滚轮挤压的。

网友:
铁棍头车成锥头,车U型球窝,球窝直径要比钢球直径大点,深度为钢球直径的2/3,然后把钢球放进去,用冲模收口即可。

游客

网友(2012-07-26):
楼主要求是1/3露在外面,孔的深度是2/3很对啊!
楼主要求的是1/3的体积

网友B(2012-04-13):
用车刀背,在车床上一靠(即挤压收口)即可。

网友:
铁棒头上车个锥度,挤压收口或冲压收口都可以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4
这个貌似是正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当然要大些,10丝就可以。关键是要在铁棒上进行‘收口’加工,才能保证钢珠既能转动又不会掉出来,工艺有 ...

那么专业的设备 没有哦  关键只有一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车刀背,在车床上一靠(即挤压收口)即可。

一靠  那个珠子就甩出来了   看来得用冲压机收了口才行

网友(点评):
呵呵,你的车床没有尾座吗?用顶尖靠住珠子中心,它还会掉吗?不影响收口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当然要大些,10丝就可以。关键是要在铁棒上进行‘收口’加工,才能保证钢珠既能转动又不会掉出来,工艺有 ...

用滚轮挤压   简单实用  。。。。

网友:
做个盖子可以不 用螺纹拧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专业的设备 没有哦  关键只有一件

就是用车床挤的。......

网友(2012-06-25):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叫什么轴承呢?

网友:
你是不是用来做镜面加工刀具的,我曾看过这样的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