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5深26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2-04-13):
外形直径8.7,内孔2.5正负0.05深26MM的孔怎么加工。。。

现在是用普通钻头在仪表车上做,但是内孔公差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位,时大时小,每个月至少要10-15万的量,现在基本靠在装配的时候挑选一下。这个材料是DT4E,磁性材料。

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呢???要有一定的效率,成本不能太高,设备的稳定性要好。

现在我在想用抢钻不知道能不能加工,我接触过的抢钻最小只有5MM的,效率很低。磨损也很厉害。

网友:
深孔钻是可以加工的,而且效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但是不推荐用在普通设备上。因为深孔钻都是内冷的,对冷却压力的要求比较高。一般都是用在数控设备上居多。

楼主:
如果效率可以的话,可以考虑直接买设备啊,,,主要效率和效益能跟得上的话。。。

楼主:
因为外圆跟内孔还有同轴度的要求,控制在5丝以内

网友A:
枪钻要不得的,普通仪表车床也不行,根本达不到你需要的精度,既然每月有这么大的量,一定要上台好的车床,可以考虑买台湾的或德国的小车床(台湾的叫桌上车床)...你的问题不算问题了。

游客

网友:
车床只是设备,你用什么刀具加工孔?

网友:
订制毛坯时,中间预先开个小点的孔行吗?

游客

网友:
要钻的话不要开孔,开了孔就要镗,绝对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枪钻要不得的,普通仪表车床也不行,根本达不到你需要的精度,既然每月有这么大的量,一定要上台好的车床, ...

有这种加长的小钻头,LZ开始不是用的钻头钻的吗?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还有公差要求,量又如此之多,应该买台数控设备,或者买台激光设备为好!

网友:
这么小的孔,精度要求这么高,量还不错,打个小孔脉冲加工貌似量又出不来

楼主:
现在就再仪表车上用钻头,两头对接打出来。为了加工费便宜点就这么在干。

游客

网友:
顶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再仪表车上用钻头,两头对接打出来。为了加工费便宜点就这么在干。

那还要这么高的要求  ,干了达到人家要求么

网友:
用硬质合金钻头;高速钻削;每刃进给5丝左右。

网友:
定做铰刀吧定做铰刀吧定做铰刀吧

网友:
直接粉末冶金成型就可以。

网友:
硬质合金加长钻,设备刚性要好

网友:
做专机了,呵呵。我是没这个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