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开机第一件活总是小10丝

楼主(2012-04-13):
厂里一台经济数控车,每天早上上班开机后第一件活直径总是小8到10丝左右,X轴是同步带传动。求解决方法!

网友:
开机后要回下原点,暖暖机。

网友:
我朋友的一台南京二机的数控车床也是这样,新车床,每次关开机尺寸跑5丝。请叫高手。

网友(点评):
我们有两台南京,其中一台也是的。

网友:
开机回零然后把刀子加热一下。

网友:
开机空跑程序十几分钟试试看。热一下机

网友A:
普通车床也有这种情况,头一天定好的尺寸,第二天头两件就有误差,干过几件一般还会回来。

网友:
这个正常,冬季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车床也有这种情况,头一天定好的尺寸,第二天头两件就有误差,干过几件一般还会回来。

好几台数控  就这一台出问题

网友:
放一晚上,机床温度下降。不在工作状态。空转运行十几分钟,让机床温度回升。其实就是热胀冷缩。

网友:
开机机床程序空运行几次,机床热了就好了。

网友:
先热机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