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是否用粉末冶金制造?

楼主(2012-04-13):
请教下这东西是用粉末冶金制作么?图片上圆柱周边是11个缺口,图中用铁片配装了,请教下这圆柱中间的空与周边11一个缺口,缺口壁面Ra1.6以上,能用粉末冶金的方法制作么?或者说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出来呢?请教各位大师啦

网友A:
粉末冶金浇铸不出Ra1.6以上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零件不是浇铸而是烧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冶金浇铸不出Ra1.6以上

哦~那就是说粉末冶金能制造咯,如果可以,想到时用抛光的方法抛光壁面

网友B:
粉末冶金可以一次烧结成形,壁面Ra1.6以上部分可以二次加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末冶金可以一次烧结成形,壁面Ra1.6以上部分可以二次加工保证。

二次加工指的是用锯片铣刀加工?

游客

网友:
车、铣、磨都可以

网友C:
这个东西就是采用粉末冶金加工的,我们可以加工。一次成型,二次精整即可。费用,效率。质量不是普通加工可以比的了的。看一下图片

网友:
目测可以,但是11个槽模具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就是采用粉末冶金加工的,我们可以加工。一次成型,二次精整即可。费用,效率。质量不是普通加工可 ...

哦~确实是不错~嗯,现在已经找到加工方法了,谢谢指导

网友D(2012-11-09):
你那个是汽车转子,里面的是滑片,要求是挺高的,我做过那上滑片,还有转子的平面加工,平行度要求都挺高的,槽大多数精磨是用槽磨来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汽车转子,里面的是滑片,要求是挺高的,我做过那上滑片,还有转子的平面加工,平行度要求都挺高的,槽大 ...

嗯嗯~確實是,不過最後我們沒有做這玩意,在東莞這東西造價太高,聽說在江浙一帶這東西的造價會便宜點。

网友D:
嗯是的我就是在浙江的,交个朋友吧,我扣扣78361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是的我就是在浙江的,交个朋友吧,我扣扣7836155

呵呵~好啊,我可沒你多經驗,我才剛出來工作不久的,正好可以多多向你請教,只是現在我沒做機械行加工業了,不過也不知道明年會怎麼樣769333683

网友(2012-12-13):
您好、我们厂在佛山是做粉末冶金的、可以的话加QQ交流下。qq394515902

网友(2013-07-16):
这是叶片液压泵的转子,浙 台这边是多的

网友(2013-08-27):
看看图片,你再琢磨一下

网友(2014-06-16):
我们公司有一个类似的件,上面只有7个槽。如果要加工成本大概会有多少?

楼主:
这帖子还是两年前的~汗

网友(2015-05-14):
看来楼上没一个真正搞机械的,这么明显的叶片泵转子都不认识呀,看来各位都是小加工厂的。

网友(2015-07-29):
俺不是做这行的学习了。

网友(2016-04-09):
这个当然是粉末冶金加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