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零件加工的方法(工艺),急

楼主(2012-04-13):
求该零件加工的方法(工艺)

说明:该零件圆孔周边是镶嵌垫片的,现在要加工该缺口及中间的花键型孔,缺口与垫片接触的壁面要达到Ra1.6以上,请问用何种加工手段可以制造出来?

请教各位大师了,谢谢!

网友A:
有图纸嘛??花键要求高不?采用什么定位方式,若要求不高可以通过镗铣床加工,但是加工出来的花键根部是近似圆弧的

网友B:
将件卡在分度盘上,先将小圆孔钻出来,在用线切割机割出槽(宽度为下步要上的小形砂轮片的厚度略大点。线切割完毕后,每个槽通过小砂轮片(高速)磨出Ra1.6以上。

游客

网友:
高手。。。
谢谢指教~

网友C:
不计成本就用慢走丝,怕花钱就用线切割。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嘛??花键要求高不?采用什么定位方式,若要求不高可以通过镗铣床加工,但是加工出来的花键根部是近 ...

要求不高,但是圆柱周边的的缺口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件卡在分度盘上,先将小圆孔钻出来,在用线切割机割出槽(宽度为下步要上的小形砂轮片的厚度略大点。线切 ...

嗯~这方法考虑过,但是这对于大批量的生产,这方法行不通啊,我现在在想用精铸的方式制造,但是那11个缺口却不知道用什么简便的方法进行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计成本就用慢走丝,怕花钱就用线切割。

这条行不通~因为是大批量生产,而且我手上没有线切割,成本过大无法考虑

网友D:
楼主这个是叶片油泵的转子吧,内花键孔是拉屑的,钻出均布的12个小孔,线割出相应的槽,而且这个槽是成一定角度的,然后逐槽用薄的砂轮片磨,叶片两面都要磨的,且向外的一面有一边有倒角,是为了装配时区分方向的。这两样都要粹火的。转子的两平面也要磨的。

网友E:
感觉这样要工艺没啥用 还要看你的厂里有什么设备 除非是考试题  感觉现在小厂做工艺才锻炼人啊各种纠结 就那么几个车铣刨磨  撑死有个线切割 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被鼓捣出来了 呵呵挺有意思

网友F:
叶片泵或叶片马达的转子,江浙一带有很多厂家加工,而且比自己干便宜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件卡在分度盘上,先将小圆孔钻出来,在用线切割机割出槽(宽度为下步要上的小形砂轮片的厚度略大点。线切 ...

造价太高,
叶片泵或叶片马达的转子,江浙一带有很多厂家加工,而且比自己干便宜便宜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省事省力

网友G:
将件卡在分度盘上,先将小圆孔钻出来,在到万能升降铣床切割那11个口(有一种圆形的锯齿铣刀) 以前有加工过同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叶片泵或叶片马达的转子,江浙一带有很多厂家加工,而且比自己干便宜便宜

呵呵~谢谢指导,可我现在是在广东这边,江浙地区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将件卡在分度盘上,先将小圆孔钻出来,在到万能升降铣床切割那11个口(有一种圆形的锯齿铣刀) 以前有加工过同 ...

嗯~这建议不错,谢谢指导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这建议不错,谢谢指导

楼主  是在广东那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样要工艺没啥用 还要看你的厂里有什么设备 除非是考试题  感觉现在小厂做工艺才锻炼人啊各种纠结 就那 ...

不是試題,本公司就是中小型企業,不是什麼設備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是在广东那里啊

    廣東省東莞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是叶片油泵的转子吧,内花键孔是拉屑的,钻出均布的12个小孔,线割出相应的槽,而且这个槽是成一定 ...

嗯嗯!差不多就是這類的零件

网友:
坯料---车外圆---加工内孔及花键槽--以内孔为基准镗铣外圆小孔及垫片槽
这样加工没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指导,可我现在是在广东这边,江浙地区太远了

广东东莞到浙江宁波汽车快运就两天的时间,价格要比广东便宜一半

网友H:
周围一圈小孔怎么加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广东东莞到浙江宁波汽车快运就两天的时间,价格要比广东便宜一半

这个倒是不清楚,但是跑那么远加工的话,各方面协调很麻烦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周围一圈小孔怎么加工啊

你看先前的回复啊~用铣床,分度加工

网友I:
哈哈哈你是要低成本,高效率!订单价多少决定加工方法!精铸,加一道洗就可以。

网友:
做叶片泵的生产商可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哈你是要低成本,高效率!订单价多少决定加工方法!精铸,加一道洗就可以。

目前想到的就是这样~但是这铣可不是一般的好加工啊,槽壁光洁度要求太高了~呵呵

网友J:
大批量生产,可以用拉刀拉。

网友K:
快走丝加磨削应该可以
其他的方法不清楚了

网友:
一般说就是线切割即可。

网友L:
工艺线路:车—拉内花键—钻槽孔—铣通槽(留磨量)—热处理-磨端面(以花键孔定位)—磨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工艺线路:车—拉内花键—钻槽孔—铣通槽(留磨量)—热处理-磨端面(以花键孔定位)—磨槽

分析的很好 受教了 谢谢

网友M:
这是叶片泵转子,汽车转向泵用的最多。楼主是想生产制造还只是维修用,如果是维修就不要自己做了,很麻烦的,建议把整个泵换掉。如果是生产制造,你提出的两处加工工艺是这样的:内孔三角花键是拉削或压削出来的,叶片槽是用锯片铣刀铣出来留量磨出来的,一般是用专用磨床用CBN砂轮磨加工的。记得天水那边出这种机床。叶片材质是高速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快走丝加磨削应该可以
其他的方法不清楚了

嗯嗯~知道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广东东莞到浙江宁波汽车快运就两天的时间,价格要比广东便宜一半

你好~我想请问下在江浙地区,这个加工费用是多少啊,能现在给我报个大概的价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叶片泵转子,汽车转向泵用的最多。楼主是想生产制造还只是维修用,如果是维修就不要自己做了,很麻烦的 ...

嗯~你这个回答很精辟,我是自己要加工,不做维修用,只是现在我这边做不了,都是外发加工,但是报价都太高

游客

网友:
那是,人家要赚钱的。

网友:
有零活没,告诉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批量生产,可以用拉刀拉。

拉刀可以拉周边的槽吗?

游客

网友:
拉刀?NO!!!这么小的槽,怎么弄拉刀,弄出来估计变锯片了 老实点,用铣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知道了~谢谢指导

客气了
没法指导,水平太有限
和你一起共同学习而已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想请问下在江浙地区,这个加工费用是多少啊,能现在给我报个大概的价钱不?

批量加工,请找领先液压,黄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批量加工,请找领先液压,黄工

批量加工 浙江台州先顶液压有限公司(原仙居液压件厂)

网友:
如果选择精铸的话,花键应该可以不用加工了吧,我原来做的内齿,精铸后就不再加工了.精铸出来后加工外圆,槽和端面后,槽留磨削余量,热处理后进行磨削加工就行了,个人愚见

网友:
很像汽车油泵的转子!!加工工艺嘛应该也一样!

网友:
确实挺不容易的。小厂确实挺难。

网友:
拉刀可以拉周边的槽吗?,不可以,只能拉内孔。

网友:
0.08mm钼丝精密线切割,慢走丝可以加工。

网友:
这不是汽车油泵上的转子么

网友:
这要看你公司的实际情况,先拉出花键。然后以花键定位。加工周向小园孔。线割出槽。打磨。分清角度。注意槽与小园孔的位置关系。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这是叶片泵里面的叶片吗?

网友:
没要求怎么做

网友:
用线切割机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用线切割加工,并且可以一次性加工出花键和外圆遭及相连的孔不用再次折装。遭可用公装及分度头抛光
想快可以多用几台机。如果材料是铝用精铸最好。

网友F:
一个月了还急,在浙江都做两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这样要工艺没啥用 还要看你的厂里有什么设备 除非是考试题  感觉现在小厂做工艺才锻炼人啊各种纠结 就那 ...

没干过液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月了还急,在浙江都做两轮了。

現在已經確定不做了,哎~這帖子是先前發的啊,誰知道最後客戶不給我們做了,所以我也就沒有聯繫了

网友N(2012-06-04):
叶片泵的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叶片泵的转子

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