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加了Q指令,攻丝只停不退呢?

楼主(2012-04-14):
       有好心大侠指点,加个Q指令,可改善攻丝排屑。
       按该指点我将攻丝循环的语句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语句如下“G98 G84 Z-31.0 R5.0 Q12 F275;”并将参数5114的值改成5.0,试运行发现,攻丝中间有停顿了,但是没有后退(即主轴没有反转排屑),后来又将5115的值也改成5.0,还是只停不退,后来又将5101(#2)由0改成1,还是只停不退。
       求教:哪里设置不对?为什么我加了Q指令,攻丝只停不退呢?

网友:
怎么还有这个帖子?应该是5213,5114是G73的5115是G83的

游客

网友:
谢谢大侠,我第一次用这个命令,确实不懂

网友:
攻丝作为固定循环模式,相同系统不同的厂家设置都不一样,真正控制它的是程序,有的也许参数也可控制,我做过的几种机床如FUNUC系统的有,大连机床,日本的新泻,它们一样只退0.5,这可能在参数中可以改,MAZAK的是可以按设定的回退,你那是什么系统好好查查资料也许有发现

网友:
改用螺旋槽丝锥,一般的排屑都向下排出,那样当然排屑差了,螺旋丝锥是向外排屑,没有这个问题。

游客

网友:
大侠,我的表达能力较差,我想说的是我想通过加一个Q指令,让攻丝过程中主轴反转排屑几次,以改善螺纹质量。

网友A:
              你改一下5213  试试   有效果    你什么机床啊

游客

网友:
谢谢大侠指点,机床是杭州友佳的立式加工中心,系统是fanuc的,具体是哪个版本没记住。

网友:
G98 G84 Z-12. R5.0 F275
Z-31.
这样打就可以退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一下5213  试试   有效果    你什么机床啊

   友嘉机攻牙实在是不行啊   我们单位一共四台友嘉机  工件有螺纹的就不会安排在上面加工    老是断丝锥。

网友:
Q12  是不行的 要在后面加上小数点才可以  没加小数点的话每次运转的距离为 0.012MM

网友B:
楼主要的实际是深孔攻丝循环。将5104#6设为1才能用Q参数,就是攻Q设定量后反转排屑,然后再继续攻,反复循环直到攻到底。由5200#5决定是高速还是标准。标准时每次要退到R处;高速时回退量在5213里设置。
这都是手册上写的,挺明白的啊。楼主看书要仔细啊。
类似的还有啄钻循环,也是为了排屑。一般在深孔时用。

网友(2012-06-02):
应该是5213号参数

网友:
你都是元帅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是要人说个明白?你这个问题元帅是怎么来的

网友(2013-05-26):
你好,请问您的QQ号码是多少,我可以向您请教几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的实际是深孔攻丝循环。将5104#6设为1才能用Q参数,就是攻Q设定量后反转排屑,然后再继续攻,反复循环 ...

和fanuc 0i-md的用户手册上说的一样,我原来也碰到过,一改就好了

网友(点评):
所以说,仔细看书很重要,尽管书里有些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