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10 L10(11/12/13) P_ R_;”中L10、L11、L12、L13都是设定刀长吗?

楼主(2012-04-14):
求教:“G10 L10(11/12/13) P_ R_;”中L10、L11、L12、L13都是设定刀长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L10刀长,L11是长度磨损,L12半径L13半径磨损

游客

网友:
对头

网友:
上面的这位说的对,我知道的也是这样,但编写时一定要加G90,因为它的输入是要先要读取当前的状态G90或G91的,如果在换刀时用它输入可能结果不一样,我做的机床是这样的,不知你那里怎么样

游客

网友:
这个我还没留心过,我是用户,程序都是机床厂家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0刀长,L11是长度磨损,L12半径L13半径磨损

谢谢大侠指点,我这有两台机床,一台用了L10,另一台用了L11,瞅着好像都是设定的刀长,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我这有两台机床,一台用了L10,另一台用了L11,瞅着好像都是设定的刀长,我再研究研究。

L11准确的说说磨耗值,机床的5013可能没设置,就不影响,设置了就会报警,反正最终的刀长是L10和L11和所以你一台里L10一台L11都没事

网友:
二楼说的对,你从说明书里看看。还有G10其他的用法。L2(L20)L50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