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装夹铝件能没有乱花痕迹

楼主(2012-04-14):
铝件外圆90,内孔40,长度15。外圆,两端面的粗糙度0.8。平行度0.02。现在用铜软爪靠住一端面夹内孔。端面上有细微的痕迹。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装夹方法

网友:
以前做铝件的时候都是先把软爪修到所需要夹的尺寸,让软爪的整个夹持面贴合工件,这样需要的夹紧力就不大了,避免压伤。

网友:
我提过一个问题,你的爪前端安装适合的塑料件即可

网友:
夹持力5公斤左右即可。还有就是拿扭力扳手旋,看多大的力上去有伤痕,只要力小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