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收缩包装机故障排除

楼主(2012-04-14):
    热收缩机的故障排除:
故障情形

原因

维修方法

风量小

运风马达反转

对调任两根相线

不能驱动运风马达,并有50HZ振动声

缺相

检查供电系统

启动困难或不能启动

链条使用太久磨损或太松

需更换或重新调整链条

不能启动并有烧焦味

相线及零线接错

重新接线

发热管不发热

加热开关未打开

打开加热开关

温度调节处于零位置

调到所需加热温度

温度控制器损坏

更换温度控制器

电线脱落

重新接上

交流接触器损坏

更换交流接触器

收缩效果不完全

温度太低

调整温度

输送带速度太快

调慢速度

部分加热管损坏,导致加热不足

更换加热管

风口尺寸预留过大

调整封口尺寸

胶袋被熔破

温度过高

调低加热温度

输送带不动转

速度处于零位置

调到所需之速度

传动链输送固定螺丝松落

将固定螺丝锁紧

速度控制器坏

更换调速器

马达损坏

更换马达

开关损坏

更换开关

电源线脱落

重新接上

开关未打开

更换开关

链条卡住

调整

网友:
比较完整的故障检修对照表

网友:
大概常用的故障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