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220V电压的电源,性能及用途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14):
取一相线和零线组成220V电压,和通过变压器把380V降压得220V。这两同样220V的电源,性能及用途有什么区别?

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两者不同应该是变压器的功率和相位。

网友:
相不一样,峰值就不一样

网友:
"相"和"峰"的问题,象我们在平常实际使用中是无需关注的,区别在于,用变压器降下来的220V电压,与电网是隔离的,而一相线和零线组成220V电压,是与上一级的电网联网的,在使用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_____________我的体会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体会,另外就是提供的电流不一样的

网友:
用变压器的话,你所带负载的功率和你的变压器的容量有关,用变压器通常用在小功率的控制电路,因为隔离了,所以电路的稳定性比较好(比如用到PLC)

网友:
取一根火线和零线是通用的做法,因为三相四线制中,随便取两根火线就是380伏电压,一根火线和一根零线就是220伏电压,这是一般的10000/400的变压器出线方式,是目前常用的电压
而380伏电压变到220伏,首先是电流变大,其次是这两根线必须固定搭配,不能和别的零线或火线互换。

网友(2012-07-14):
380变到220还是线电压。而一相与一零线220V是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