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工艺怎么安排好?

楼主(2012-04-14):
有一根轴要热处理硬度40多度,    外圆要铣键槽,如果热处理前铣保证不了槽的精度,磨了外圆再铣硬度又太高,整个轴还会变形。

网友:
先热处理再铣,不过轴精车完了再处理吗??那更不行,正确工艺是留量1mm,热处理,精车外圆及长度,铣键槽,40的硬度应该不是问题,关键刀要好,切削液要好,走刀要慢!

楼主:
我们轴是磨外圆的就怕磨了外圆铣键槽整个轴会往一边弯轴的外径是三十五的

网友:
热处理后再铣键槽,细长轴吗?如果先铣再热处理会弯

网友:
一般都是先热处理后铣槽,但是工装要考虑怎么在键槽下部提供支撑。

楼主:
热处理后铣不先磨不好保证槽的深度和对称度,磨好再铣又怕应力变化后变形

网友:
键槽肯定是热处理以后再加工,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
键槽放几丝余量,淬火后就行了

网友:
先粗车留余量。在热处理,后在精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