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D的系统,子程序怎么用?

楼主(2012-04-14):
请各位师傅编几个程序。用子程序编,我参考参考。

我学数控有一个月了。现在已经开机了。我们厂里就一台数控。现在最令我困扰的就是子程序的使用,还有刀具半径补偿。看书看不懂。有师傅肯教吗?如果有广州的师傅我可以到你那里学学。

谢谢。

网友:
小弟也不懂,,,,在学习中。。。。。。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广数啦!说明书解释的还蛮清楚的,刀具补偿在设置里面,至于子程序的调用如果你不会的话,我介意你还是再去看下数控编程书把

网友A:
代码格式:M98 P……O……
P:被调用的子程序号(0000~9999)。当调用次数
未输入时,子程序号的前导0 可省略;当输入调
用次数时,子程序号必须为4 位数;
O:调用次数(1-9999),调用1 次时,可不输入
看不懂就没法子了

网友:
我也要来学习学习,请大侠指教

网友B:
先编一个子程序,然后直接输入指令调用就可以了,没什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编一个子程序,然后直接输入指令调用就可以了,没什么难的

师傅你好。我现在要i车一个零件。分别有四把刀。一号到车端面外园,2号到8.5的钻头,3号刀车内空。4号刀切断。一次车四件。零件很简单,就是一个垫片。外园是&30.内孔是9.、厚度是5.
能给我编个程序吗?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代码格式:M98 P……O……
P:被调用的子程序号(0000~9999)。当调用次数
未输入时,子程序号的前导0 可 ...

这是广数的吗

网友:
T0404 (刀宽3.0)
G0 X32.0 Z0.0
M98 P1234 O4
 子程序O1234
G0 W-8.0
G99 G1 X8.0 F0.03
G0X32.0
M9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广数的吗

应该是这样

网友D:
O0000;(主程序)

M3 S500 T0101;
M98 P040001
GO X150 Z50;
G50 W-32.8;G0 X150 Z30;
M30;

O0001;(子程序)
G99 M8;
M3 S500 T0101;
5 ~3 ^ A* y$ N2 BG0 X31 Z2;
G1 Z0 F0.3;
X8 F0.25;
G0 X30 Z1;
G1 Z-8.2;
G0 X150 Z50;
M3 S400 T0202;
G0 X0;
Z2;
G1 Z-6 F0.1;
G0 Z50;
  S500 T0303;
GO X9;
Z2
G1 Z-6 F0.2;
GO U-1 Z50;
M3 S350 T0404;(切刀3mm)
G0 X31;
Z-8;
G94 X0 F0.05;
G0 X150 Z50;

 y2 S2 h8 AG50 W8.2;
M99;
亲。。。倒角自己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O0000;(主程序)
G99 M8;
M3 S500 T0101;

亲,太谢谢你啦。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子程序关键就是用G50偏移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太谢谢你啦。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子程序关键就是用G50偏移位置。

网友(2012-12-14):
引用 网友D:
O0000;(主程序)
G99 M8;
M3 S500 T0101;

子程序G94那一行X轴进到8足矣,9的孔都车好了

网友:
看看机床说明书吧

网友:
建议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