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motion分析的结果里面的一张图,请教

楼主(2012-04-14):
这是motion分析的结果里面的一张图
是一个移动的轮子与一个固定平面之间的摩擦力
为什么这么不稳定啊 不是应该是一段直线吗(0-3秒之间)
哪位帮忙解释一下 求指教啊

网友A:
轮子的速度是恒定的吗?环境温度都是恒定的参数吗?

网友B:
光看这图看不出什么,楼主应该把分析过程各项参数设置都写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的速度是恒定的吗?环境温度都是恒定的参数吗?

轮子不是恒速的 是0秒启动 3秒停止 期间是恒速 在图里就算两端有起伏 中间也应该是一条直线啊
环境温度设置? 运动分析还有个这参数?
我是菜鸟一个 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看这图看不出什么,楼主应该把分析过程各项参数设置都写明白

仿真的就是这么个系统放在底板上
原图中的摩擦力就是前部分下面轮子和固定底板之间的摩擦力
系统中也没有其他设置 我只是初学
设置了一向下的重力 系统的轮子和底板3D接触
然后设置了一个直线电机推前面那部分 电机的位移曲线如图

请多指教

网友A:
速度不一样,摩擦力应该不是一样的,不知道有摩擦力的专家吗?我所指的温度,就是材料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材料的摩擦系数都会改变。楼主应该是用solidworks在模拟吧

网友B:
你结果图解那块如何选择的,还有实体接触那块如何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一样,摩擦力应该不是一样的,不知道有摩擦力的专家吗?我所指的温度,就是材料在不同的温度环境下, ...

是啊 solidworks里的运动分析 温度那块我都不知道 没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结果图解那块如何选择的,还有实体接触那块如何设置的

东西都在办公室里 明天发给你看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结果图解那块如何选择的,还有实体接触那块如何设置的

如图
3D接触设置里 材料默认的是Acrylic 没改它
图解里面我也没怎么设置
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多多指教啊

网友B:
摩擦力恒定的前提是摩擦系数或正压力恒定,这里摩擦系数一般不变,那就剩正压力了,正压力的大小由摩擦面上的物体质量决定,如果在移动过程中,摩擦面上的物体质量在变化,则摩擦力也在变化,另外最大静摩擦力比动摩擦力稍大点,也就是物体刚运动时摩擦力大,真正开始运动了,则摩擦力稍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恒定的前提是摩擦系数或正压力恒定,这里摩擦系数一般不变,那就剩正压力了,正压力的大小由摩擦面上 ...

在这5秒时间内 就只有一个0到3秒加入的直线电机在推进系统的前半部分 没有其他质量变化啊
摩擦力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跳动呢 我后来觉得可能是材料设置的不对 不应该选Acrylic 腈纶 就更改了3D接触里的材料选项 设置成了一个steel钢 一个rubber橡胶 其他的都没变
结果出现了新的问题 我只是改变了3D接触的材料 其他的没变 但是再点仿真计算时却不能运算了 右下角还出现一个motion仿真信 如图 这是为什么啊
帮我看看这两个问题啊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摩擦力恒定的前提是摩擦系数或正压力恒定,这里摩擦系数一般不变,那就剩正压力了,正压力的大小由摩擦面上 ...

你的solidworks是什么版本的 可以的话 我把原文件传给你
我还是搞不懂是什么原因让摩擦力这么大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