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大小如何保证?先说说我的经验

楼主(2012-04-14):
厂里普车逐渐少了起来,有时别的机器上小零件坏了,机修常拿样件来要我做一个。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配螺纹,很多都是细牙螺纹,手边没有相应的螺帽或螺杆,所以做的时候都不知道车到位没有。做出来的螺纹拿下来到机器上装,不是旋不进就是过松,要做到能旋入又感觉不到间隙或很小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件拿去试装,根据情况再做一件------直到满足能小间隙旋入为止。但这样毫无疑问的浪费了大量时间、材料、人力。

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对于60度螺纹都是怎么控制的?

我先说下我的经验来抛砖引玉:

1、刀尖角度一定要标准,刀尖圆弧要尽量小。因为法向前角对刀尖角度有影响,所以精车时前角=0

2、根据材料和螺距,螺纹外圆要适当。材料越软、螺距越大外圆就要越小。

3、查阅切削手册可以知道螺纹深度,对刀后利用中拖板刻度尽量采用直进法车深度到位。

有时候身边没有切削手册或手册上面没有标注,可以通过计算得出螺纹深度:0.6495X螺距,其实就是中经尺寸。

楼主:
希望大家都出来谈谈交流下

网友A:
一般螺纹还好办。楼主这个方法也却是不错!我觉得难搞的是管螺纹,特别是带锥度的ZG,一边车削一边退刀,有时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到没到尺寸,因为手劲不好掌握啊。

网友:
螺纹件我们国标都没有严格控制,远没有这么容易保证
举个例子,三爪卡盘卡的薄壁件,无论内孔和外孔,螺纹车出来是正圆的,一旦放松了三爪,螺纹就成三角形的
能够用相应的螺纹止通规检验只能满足最大实体尺寸,实际螺纹中径控制,形状误差控制,节距控制实在很多很多不同手段都要借助。
看过常熟一个专业做螺纹密封件的客户,他们的螺纹控制手册足有7-8厘米厚,实在是学无止境的东西,非选定一个车床丝杆档位就认真走刀可以完事的学问呀。

网友(点评):
说的非常好。

网友B:
很简单了,我们厂都是上数控,车好后,螺纹千分尺量一下就行!(普车现在放那生锈)

网友:
经验的积累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其实我觉得还是经验重要,前几天俺铣螺纹,因为是第一次搞,还没开始进刀(铣是以刀铣到位,不像车床),立工件端面还有2毫米这样子。俺看了一下,差不多了,没想到加工完拿螺杆就能旋进去了,不松也不紧,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了,我们厂都是上数控,车好后,螺纹千分尺量一下就行!(普车现在放那生锈)

伙计你这样干修理就完蛋了。

网友:
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很好掌握。特别是修理件。现在很多设备零件都不是按标准做的。厂家只要自己的东西可以装配能用就了事。这样的就更麻烦。经验很重要。

网友:
如果是磨损 了的螺纹,修配起来是个很难掌握的事,一般都是靠经验估的,至于管扣,只要不是密封性特严的,用眼观观察牙尖就可以看出是否合适,再说一般的管扣都要用生料带进行进一步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螺纹还好办。楼主这个方法也却是不错!我觉得难搞的是管螺纹,特别是带锥度的ZG,一边车削一边退刀,有 ...

锥管螺纹确实不好控制,边车边退刀的方法不是很好,因为中托板丝杆间隙的缘故,更难控制。我的方法是:先车出锥度,反装螺纹刀,由内向外车,边车边进刀,这个方法比边车边退要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了,我们厂都是上数控,车好后,螺纹千分尺量一下就行!(普车现在放那生锈)

修理还是普车来得快,数控车编程、对刀的时间普车已经完成了

网友:
你们算过工资吗,现在普车工人很贵的,我们这,你让他车一个产品,那价格要的,直接让你想打人,,厂里以前也是普车加工,后来全在数控上车了,,数控虽然慢,但是,工人工资要的不高,,像我们厂里面是做整套设备的,本来就没有多少量,我们数控车间已经习惯了10个以内的产品加工,可不比普车慢多少,综合成本,可比普车低很多!

网友B:
普车修产品,在锥螺纹,和圆弧,,倒角,,方面有劣势,,,也导致了厂里放弃普车,修产品,,,所以现在放在那生锈!

网友:
螺纹的学问真的很深,尤其是要达到满足不同客户要求的螺纹,就很困难。困难的不是能不能加工,而是该用户对螺纹的要求。

网友:
前些日子给国外干了一批活。每个零件上几十个螺纹,都是通规通止规止,外商来后还是不满意,他说按他们要求国内行业,这类螺纹底孔直径在中差以上。否则就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车修产品,在锥螺纹,和圆弧,,倒角,,方面有劣势,,,也导致了厂里放弃普车,修产品,,,所以现在放 ...

黄海工作地点在那里?其实数控车在很多方面比普车有优势,比如对尺寸、锥度的调整非常方便。但是我们厂数控车都安装的夹具,所以用数控车来做这些单件就非常麻烦。正因为数控车长期做固定的产品,所以操作者的技能。。。。。你应该了解。所以很羡慕你那里数控车能做很多杂件,操作者技能无形中得到提升。

游客

网友:
江苏盐城,羡慕你们那数控,产品固定,我在厂里,至少每天要换两种产品,,有时候是四种,,刀具全是手磨的(作坊),只有外圆和外牙是成型刀具!毛料有长有短,误差都是几MM,没办法!生存,温饱!

网友C:
引用 楼主:
锥管螺纹确实不好控制,边车边退刀的方法不是很好,因为中托板丝杆间隙的缘故,更难控制。我的方法是:先 ...

请问大侠主轴需要反转吗?

网友:
数控车螺纹的话,控制好车螺纹之前的直径,螺纹刀的Z点对好(影响锥螺纹),合理安排好进刀次数和进刀方向,基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普车没干过,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侠主轴需要反转吗?

这需要看情况。主要是刀具的安装状态。比如车外螺纹,车刀前刀面向上,由内向外车,就要正转。车内螺纹,前刀面向上,由内向外车,主轴正转,刀具要过主轴中心切削。你试过一次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侠主轴需要反转吗?

看数控系统,现在好的系统已经不需要反转退刀了

网友:
基本都使用滚压螺纹呀,刀削的螺纹强度不够呀

游客

网友:
滚压只能针对塑性好的材料。

网友(2012-09-25):
数控车车螺纹还没见过主轴需要反转的,锥管螺纹也有螺纹塞规的。

网友:
干了三年数控车了。现在虽然有一年没摸了。螺纹加工依材料不同。加工时略有不同。比如说螺纹大径D(外螺纹)的计算(比理论值小多少)。还有在编程时还要按理论值算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