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俩圆的同心度

楼主(2012-04-14):
在焊装不规则箱体时,怎么保证前后相聚4米的俩块板上俩圆的同心度,高度有参照面可以保证,左右没有参照。

网友A:
点焊,调配,满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焊,调配,满焊。

调配的方法是?????????

网友(2012-05-31):
定位,点焊,调焊,检查,满焊

网友:
同心度公差是多少

网友(2012-07-19):
做一个简易的模具!

网友:
依据同轴度要求的精度选一对对射激光传感器辅助调整,再按步骤去焊,不会花多少钱的。

网友:
多大的孔?同轴度要求多少?

网友:
穿心轴,焊后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