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拉深模具凹模R角处经常拉毛

楼主(2012-04-14):
批量很大,排除每只上油,排除用钨钢材料做凹模(成本很高,有四道拉伸),材料厚度1mm,物件高17.5,外圆10.5,我用的材料为Cr12模具钢,淬火硬度58度

网友:
外圆10.5,用钨钢材料做凹模成本并不会很高的,批量大时总比油耗要低吧。再说模修也要银子,停产没有银子等等。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呀这帐是要算的

网友:
直接拉毛还是表面疲劳点蚀后拉毛这点要分析清楚,如前者明显是硬度不足,耐磨性不达标,要提高热处理工艺。如是后者就要从材料方面入手。

网友A:
拉伸肯定是凹模R角磨损大,因为材料流动较大,凸模处R角磨损会较小。4楼分析的很好,分两种情况。凹模磨损的快慢和你的拉伸材料有关,和凹模R角的抛光程度也有关。我建议直接换材料,wc或者是ASP23的,提高凹模热处理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肯定是凹模R角磨损大,因为材料流动较大,凸模处R角磨损会较小。4楼分析的很好,分两种情况。凹模磨损的 ...

WC  adp23是什么材料啊!我们这常用的就A3 45# 50# CR12  还有就是CR12掺锰的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WC  adp23是什么材料啊!我们这常用的就A3 45# 50# CR12  还有就是CR12掺锰的材料

不好意思,写错了。WC是钨钢、另外一个是AS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