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吸油管道上装吸油过滤器,可以吗?

楼主(2012-04-14):
柱塞泵吸油管道上装吸油过滤器有没有问题?说明书上明确要求不许安装过滤器。装的后果是什么

网友:
装的后果是"吸力低,效果差"!

网友:
要装过滤器,过滤器要并联一个可调压力的单向阀作保险。
柱塞泵是容积泵对抽头要求不高但是对油内的杂志很敏感。

网友:
要严格根据厂家样本和设计手册来,不要自己发明创造了

网友:
柱塞泵的吸力很大过滤器的密度是一定的装上的话,会把过滤网吸扁的,我拆过一次,对柱塞泵不好,相当于油路堵,增加泵的而外负载

网友:
建议严格按照说明书使用。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必须考虑吸油阻力。过滤网太疏起不到过滤的作用,太密会导致吸油不畅,使泵和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
柱塞泵在吸液口可以装过滤器,但要采用合理目数的滤网,主要是过滤杂质。柱塞泵对杂质要求很高,杂质易加剧滑靴磨损。

网友:
如果说明书上明确要求不许安装过滤器,就不要装,非装就会造成吸油障碍,产生噪声,时间长了损坏泵。

网友:
吸油口油过滤器易造成油泵吸空现象
必须安装可以考虑在柱塞泵吸油口滤芯前安装离心泵达到流量补偿(70年代国外液压系统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A:
装吸油滤可能会造成吸油压力偏低,导致汽蚀。
这已经是很多人血的教训了!
如果必须装,就用补油泵前置补油

网友:
学习了,大家的讨论很精彩。

网友:
严格按说明书安装吧,为了保证油液无杂质可以再给油箱安装过滤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吸油滤可能会造成吸油压力偏低,导致汽蚀。
这已经是很多人血的教训了!
如果必须装,就用补油泵前置补油 ...

建议装,过滤器可以防止油泵吸入大的颗粒,精度选择80的或100的。
过滤器尽量选择大一些的,比如,系统的流量是100L/min,过滤器建议选装200左右的,当然了越大越好。
如果有补油泵的话,当然更好了。

网友:
这个过滤器只能是粗滤,负责会导致泵吸油阻力增大,出现气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