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图的端面槽应该怎样加工?

楼主(2012-04-14):
材料是合金铜。这个端面槽,带有圆弧那个,应该用什么刀具车比较好。能用什么循环指令方便。小弟对这不怎么会,希望大家能够帮帮忙。

网友:
,这个位置?

网友:
用直尖刀车,往里面用车锥度的方式车!

网友:
端面槽刀做吧。车刀做的话要接刀,而且效率没槽刀高。

网友:
用切槽刀做,,效率很高的。。。。。。

网友:
    自动编程一下搞定

网友:
用3个宽的曹刀 走G71 粗车 整体型面留0.3到0.5    用反仿形刀 精车内型,,    前提是刀具后角不碍事就OK了  可以用刀比划比划下 或者装上去手摇过去试试     不行的话把后刀面全部磨园  刀片的话主要是主后面碍事磨圆点·    不行的话把刀杆也给磨了吧   我都磨了好几把刀杆了    呵呵··

网友:
先切槽刀加工,然后根据工件角度,在选用偏刀精加工,应该可以

网友:
用切槽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