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卡爪0.2MM跳动,有必要车一刀吗?

楼主(2012-04-14):
装夹标准圆棒,末端外圆校正以后发现卡爪端有0.2mm的跳动!
有必要车一刀吗?(硬爪)

网友:
不是你那样个搞法

游客

网友:
能否教一下??????????????

网友A:
你车十刀还是跳,这不是根本原因!

网友:
有没有必要,要看你的活精度如何。

网友:
同意四楼观点,能不车最好别车

网友:
车了你还是会跳啊!看你做什么活。检查下卡爪间隙。

楼主:
卡盘是旧的,感觉不车一刀心里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车十刀还是跳,这不是根本原因!

顶起!我也觉得如此,卡爪跳动只是系统精度的反映!

网友:
首先看你主轴跳不,主轴不跳的话就检测一下你的卡爪,夹标棒,直接打爪子,如果跳的多了的话建议车一刀,不过还得看你活的大小,因为旧的卡盘,爪子在不同的位置间隙不同,跳动也不同,如果车20的正了,车100的未必就正

游客

网友:
这都是逼出来的,长期用旧的东西,不修也不行
大师级别
非常赞同

网友:
卡爪端跳要全爪程检测,

网友:
1、你用表打一下你夹持的圆棒跟床子导轨的平行度,最好打全长,最少校验三个方向
2、如果圆棒跟床子导轨平行度在要求范围内,把卡盘拆下来,用表打一下主轴的跳动和轴向窜动
3、检测一下卡盘法兰连接台阶的径向跳动和平面跳动,连接台阶的尺寸与卡盘的装配尺寸是否超差
4、如果所有的问题都在要求范围内,那就装上卡盘,检测一下卡盘的跳动,卡盘跳动那就是卡盘的问题,卡盘不跳就是卡爪的问题了,不要说车一刀了就是车十刀都行,毕竟有问题了要想法解决问题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