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样品想了两天不知道怎么弄,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14):
此螺旋槽做出来交接的不好,请各位高手指点。
                                                                       材料:S45C    外径12.0   槽厚6.55   槽宽4.09-4.06.  90度变槽处R角3.5.

这款样品想了两天不知道怎么弄,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是属于加工的问题吗?楼主是分别问了2款产品吧

网友:
第一个东西最好是车削中心做。第二个么数控车+加工中心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都要在车铣中心上完成,车床:STAR-20J
上面是两款产品胡。

网友:
槽的连接处圆弧一直都不好弄,我见过有做的很好的,你还是用好点的设备软件编程吧

网友:
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有何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