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端面上做过 凹圆弧吗

楼主(2012-04-14):
   工件外圆290    工件端面宽50     在断面上做一个R130的凹圆弧   凹圆弧的直径为150.
              第一次做凹圆弧   不知道用什么道具   怎么编程
            希望各位师傅们指点一下   最好具体一下啊
                                                                               先谢谢了

网友A:
没看明白  最好上个图.

网友B:
没看明白,凹圆弧的R130和直径150 ?

网友(点评):
估计要用CAD拉切点。。。

网友:
35度刀片的尖刀就可以

网友C:
不知楼主说的可以这样的,但你说的在断面上做一个R130的凹圆弧  而 凹圆弧的直径为150. 似乎有点矛盾,不知是我理解有误还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楼主说的可以这样的,但你说的在断面上做一个R130的凹圆弧  而 凹圆弧的直径为150. 似乎有点矛盾,不知是 ...

就是这样的零件   圆弧13的在z轴长度是23.86   图纸的尺寸是技术部用cad算的坐标     帮忙做做吧

游客

网友:
我只会简单的二维,最近刚学会的,至于你说的算坐标,我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  最好上个图.

你好  就是在一个圆棒上   抠了一个碗状得  圆弧

网友:
有做过  用VNMG160408的就能加工

网友:
用住友的,刀杆:S20R-SVJBR1103-25  刀片:VBMT110304   可为您解决问题    Q:1051859349

网友:
难度不大,关键选择合适刀具

网友:
有量就好说!

网友D:
我做过!用电脑编程的

网友:
这么大的圆弧肯定先粗车拉  用反手外圆刀横着装用G72去掉余量整体圆弧留50丝用正手菱形刀加刀补由右端向左走精车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用电脑编程的

请问  你用什么刀具做的吗     程序怎么编   能说一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凹圆弧的R130和直径150 ?

就是这样的零件   圆弧13的在z轴长度是23.86   图纸的尺寸是技术部用cad算的坐标     帮忙做做吧

网友E:
先用钻头打个孔  然后再用35度菱形刀片R0.8 的开个粗  再用0.4的 精车一下就好了

网友:
支持楼上,先打用钻头打孔,再勾圆弧!

网友F:
需要圆心坐标值
有个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钻头打个孔  然后再用35度菱形刀片R0.8 的开个粗  再用0.4的 精车一下就好了

能说一下怎么做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圆心坐标值
有个图就好了

5楼得图就是     师傅可以看一下  刀具我用尖刀    帮忙考虑一下  用什么程序吧

网友G:
考虑刀尖圆弧。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刀尖圆弧。个人意见,

谢谢!   用什么刀具能说一下吗

网友G:
用国产的刀杆大概100左右。进口刀片35度的。刀杆粗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国产的刀杆大概100左右。进口刀片35度的。刀杆粗点

再次感谢了

网友:
很简单,就和普通圆弧一样车啊。起刀点就在断面上的圆弧起点。用G3 X0  Z-多少自己算下  R130  .车过去。OK了。

网友:
可以用cimatrom软件编程   软件自动编程

网友:
这个很好加工。用尖刀然后用循环指令加工

网友:
宏程序可以解决

网友:
程序简单,刀具选择合适,这是关键。

网友:
g73加尖刀

网友:
如果急,可以+QQ417329486。我经常做这个模具的。

网友(2012-05-18):
30度尖刀 定位G0X?Z0.1 G03 X-?终点坐标Z-?注意必须分层切削 X起点终点不变改变Z值!要减去刀尖半径!  此类产品我也没做过 只能做参考  先编好 空走下试试

网友:
自己磨一把45度圆头车刀就行了

网友:
用VB型一粗一精,G73仿形加工.

网友:
很简单端面球形割刀开粗,镗刀精车,刀尖圆弧大参加G42。圆弧切点算准或画图软件拉圆弧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