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V型块上安装圆棒的孔怎么加工的?难吗?

楼主(2012-04-14):
上图

网友:
加工中心呀!应该不难.

游客

网友:
方便的话加工中心,不方便的话把V型块做成两块

楼主:
请问那个孔是几分之几圆呢?1/2圆,再用胶水固定?

网友A:
先加工好孔,在加工V型,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加工好孔,在加工V型,挺简单的。

看样子你挺懂的,能大概写个工艺过程不?不盛感激!

网友A:
首先加工好除了V型槽之外的其它地方,然后在铣床上调整工件的底面与工作台成45°角,固定好,在要钻孔的位置用铣刀铣出一个小平台,然后在此小平台上钻孔到深度。另一面也是如此。钻好孔后,在用线切割或直接铣出V型槽。

网友:
可以铣掉孔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不用胶水粘那圆棒了,那圆棒是为了让装夹在V型槽里的工件与它是个线接触,所以露出一点就够了。

楼主:
谢谢,我要多学习一些加工方面的知识!

网友:
也可以直接用球刀铣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加工好除了V型槽之外的其它地方,然后在铣床上调整工件的底面与工作台成45°角,固定好,在要钻孔的位置 ...

转好孔后  再用镗刀镗一下孔  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先加工孔,一般的钳工就可以,再铣v型槽。我前几天做了一个烟灰缸,和这个道理差不多。

楼主:
V型的烟灰缸?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