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偏摆仪测量?同轴度的测量

楼主(2012-04-14):
对于这张图,我有一些疑问,想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

1。同一张零件图中,能否同时可以出现代表圆柱体轴线的2个基准,比如上图中的基准A与B.
2。ф19.5轴端相对于基准A的同轴度ф0.012,能否用偏摆仪加百分表测量,方式为用偏摆仪固定轴的2端,然后用百分表打A端轴与B端轴的跳动度,最终求2者的差值,   我想知道这样的方法是否正确,如不是,能否指教如何测图中的同轴度。
3。相对于B基准的垂直度0.015和跳动度0.03,能否也有偏摆仪加一些必要的设备测量,如果可以,请指教一下。

网友A:
1、可以多基准。
2、使用偏摆仪的前提是要有顶尖孔。
3、同2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有偏摆仪,这个零件如果不是三坐标检测的话,用偏摆仪是最好的了,但是我们的偏摆仪两端的固定方式,是用顶尖顶两端中心孔。也就是你图纸上基准A和B圆的中心孔。如果基准A和B的外圆加工时也是用两端中心孔定位。那么测量也用中心孔的话,结果会比较理想。如果不是,就会有偏差。如用偏摆仪测量,像你说的用百分表打A和B的圆跳动,要多打几层截圆。选最大的值,不过我理解,你百分表的读数应该是圆的半径方向的数字。所以要用作同轴度的话,可能要乘以2.
垂直度和端面跳动也可以用百分表和偏摆仪测,不过你要把基准B找正,并固定。绕基准B用百分表打面的垂直度和跳动,直接读数就可以,读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和。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请高手指点!

游客

网友(2012-05-23):
这样打出的圆跳动不用乘2,假设偏心量为e(相当于半径),跳动值为2e,而同轴度前面还有个Φ也就是直径,数值是一致的。

楼主(2012-04-15):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有偏摆仪,这个零件如果不是三坐标检测的话,用偏摆仪是最好的了,但是我们的偏摆仪两端的固定方 ...

我说的偏摆仪也是采用2头顶针的,呵呵,其实我也不确定呀,等着更有权威性的高手来为我们解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多基准。
2、使用偏摆仪的前提是要有顶尖孔。
3、同2

偏摆仪也是前后2个顶针固定的。并且零件事物2端面各有订尖孔的。

网友:
我感觉在偏摆仪上用千分表测最好,在检测前需要确定你的偏摆仪的测量误差,还有如果这根轴用双顶尖外圆磨的话,图纸中就应该注明,在磨外圆时要微进量,尽量减小接刀(这只是微量的)

网友:
1.可以
2.不可
3.不可
2,3不可是因为定轴线打跳动不能运算,只能估算,因为跳动峰值不出现在同相位的情况下,跳动值跟同轴度和垂直度无必然关系。

网友:
1可以。23不行。顶尖孔精度达不到。可调刀口V型模拟基准AB,估算处理,单基准A不行。仪器万工显应该可以,以前测过0.02同轴的。

网友:
同意CHJWLMM意见

网友(2012-05-18):
V型打表,肯定可以

网友:
严格按图纸是不能用偏摆仪的,应该用V形铁支起一端
量另一端。不过看图纸要求而且两端有中心孔,A、B基准是一次磨出来的
用偏摆仪问题也不大。

网友:
架V型块打表,正确

网友C(2017-12-12):
问一个题外的话题,图片中小写a,和一半黑色一半空白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题外的话题,图片中小写a,和一半黑色一半空白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

关键尺寸控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个题外的话题,图片中小写a,和一半黑色一半空白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

上图中的那个符号,是对关键尺寸控制点的符号说明而已,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网友(2018-07-09):
可以两个基准我貌似在《公差的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一书中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