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入门求教学下图步骤如何画

楼主(2012-04-14):
圆弧尺寸为R1.3  求CAD2004   画图的详细步骤  由于我CAD是初学入门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不是很难画吧,先画一2.22X0.5的矩形,然后用起点、端点、半径连接弧,从右到左点选矩形上面两点。删出多余线段,后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难画吧,先画一2.22X0.5的矩形,然后用起点、端点、半径连接弧,从右到左点选矩形上面两点。删出多余 ...

2.22*0.5怎么画啊 网上看教程是整数 还有前面一个符号看不清 能具体点吗?

游客

网友:
别这样找图练习,先找本有例子的,教你一步步做的,你按照书上一步步来,觉得可以了再自己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难画吧,先画一2.22X0.5的矩形,然后用起点、端点、半径连接弧,从右到左点选矩形上面两点。删出多余 ...

还有个,怎么删除多余线段!呵呵,初学 没用过,莫见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怎么删除多余线段!呵呵,初学 没用过,莫见笑

你还是从基础学吧,网上有教程,随便搜搜就能找到。点选删除图标,后点选你要删除的线段,按空格键就删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2*0.5怎么画啊 网上看教程是整数 还有前面一个符号看不清 能具体点吗?

你可以先直线,在画图区域点一下向右拖动鼠标,输入2.22按空格,如果线段太小,就向前滚动滚轮直到你满意为止,再向上拖动鼠标,输入0.5就好了。

网友:
弧缺少R值。
提醒一点:连最基本的操作也依靠网上求助,那你准备学到猴年马月?还是先找本书看看吧!或者借助CAD上的帮助也能解决不少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