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管怎么保证两头同心?

楼主(2012-04-15):
管长六百。外圆一百一。外圆不车。两头车七十轴承位。怎么保证两头同心?6150车床。

网友A:
首先你的管子要长于600,先用右手车刀车右端,然后用切槽刀切一个可以放下左手车刀的槽,这是就可以车左端了,最后切断就可以了,要保证总长,要用尾座顶着。

游客

网友:
水平有限,不大听得明白。能不能再详细说说啊?不胜感谢!

网友:
一次装卡完成两个轴承位置。

游客

网友:
对于6150普通车床来说,怎么做呢?

网友:
上端面铣

网友:
你的轴承位要是在外加圆上,就好做,做两个堵头,用两顶针加工出来同心度很好的。
要是在内孔,做起来麻烦一点,先粗车两内孔留余量,再用堵头车两头外圆工艺基准,用软爪夹一头,另一头用中心架夹持就可以了

游客

网友:
用外圆做基准,用中心架支撑,车中心架那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管子要长于600,先用右手车刀车右端,然后用切槽刀切一个可以放下左手车刀的槽,这是就可以车左端了 ...

采用一夹一顶,一次装甲,右手车刀车右边,左手车刀车左边,这样就应该能保证同轴度,就是最后要切断,这样的话稍微费点材料。

网友:
一次装卡完成两个轴承位置。